电动机转子转轴磨损怎么办

楼主(2007-08-10):
我公司有一台90KW   1450r/min电机轴承跑内圈后轴颈磨损(全部变形,但未扭曲)。
现送厂家维修,维修应注意些什么。比如轴与轴承后期的配合
最好哪位高手能给出具体数据!谢谢了

网友A:
我这里的电机直接换转子的轴,新轴
价格很贵

网友B:
可以送去喷钢处理,然后进行切削加工。。一般造船厂都有喷钢装置的。。

网友C:
不知磨损多少?如果在零点几毫米,可以在轴上打点;磨损较大,就必须补焊处理,补到一定尺寸,再机械加工.补焊要注意,弄不好轴就废了.

网友D:
具体数据可按轴承配合
处理方法,要看磨损程度
一是喷焊  另外是刷镀
两种都需要切削加工到要求精度

网友E:
建议连轴带轴承一起换掉吧。如果不换,首先要注意维修后的同心度,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是轴的长度方向几何尺寸有没有变化。接下来才能谈到和轴承的配合。

楼主:
感谢大家这么热心的回答
我们这里是自己的机修厂修理,先是堆焊再机械加工。主要在轴承位的前1CM损坏。应为之前轴承跑出来1CM具体原因不明。轴承严重粘连在轴上。动气割后,轴被焊工损坏,损坏得很严重最深处达0.8CM.

网友F:
堆焊变形较大,有一种金属喷涂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还可以喷耐磨材料,喷完后再上磨床就可以了,我在老家厂里上班时搞过,效果很好其主要也是进行修补之用,当时我们主要修复汽车主轴/车床主轴,汽车水箱漏水等!

网友G:
  可以做一下电镀处理,电镀的材料有很多种

网友G:
  基孔制的

网友H:
交给机修厂好了很专业的。
主要还是轴承位的精度

网友I:
建议你送去喷补轴!

网友J:
90KW不是太大,换轴还可以

网友K:
  换轴没压机是有难度的.
 可以找高手小火对衬补焊
  对车削配合不清.去找车工高手就可以了.
车削焊补尺寸,校同心,如转子已磨损.应以轴未磨损端为基准
  以达到原配合精度

网友L:
堆焊填补的方法我试过,5.5KW的四台,维修好后两个月断了两台,另外两台用了两年没问题!要堆焊的话要找技术好的才行,轴过热材质容易变质!

网友M:
处理方法,要看磨损程度.堆焊填补.换轴

网友J:
 蚊舞双拳: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2 10:50:00
    堆焊填补的方法我试过,5.5KW的四台,维修好后两个月断了两台,另外两台用了两年没问题!要堆焊的话要找技术好的才行,轴过热材质容易变质!

同感,我这里2台3KW变频电机,堆焊后加工。一台第二天就断了,第二台用了2个月也断了
干脆换轴,也不是太贵。1台100元

网友N:
堆焊后重新加工.

网友O:
还是喷钢吧

网友P:
一般是补焊再加工.

网友Q(2011-11-15):
采用电刷镀或热喷涂技术修复。

网友R:
除非特别贵重的轴承,如果变形就是直接更换,若想把变形的轴承处理好难度较大,而且处理后的效果很难和新轴承一样效果,在长时间运行后极易在出现轴承磨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