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可控硅上的线路板坏了,分析原因

楼主(2007-08-10):
如图,可控硅上的线路板烧了,什么原因引起的,这块板刚换了不到2个月,上次那块也是同样的地方烧了.是负载过大还是接线端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A:
什么地方?看不清
是不是可控硅电流大或者过热损坏

网友B:
用在什么设备上的。是否可逆?

网友C:
首先要看是什么元件坏了,属于哪部分的,才能分析,可控硅电流大只能损坏可控硅本身,造成击穿。很少对触发电路造成损坏,不知道这是块调压板还是调速板,这样问问题很笼统

网友D:
具体元件呢?位置呢?测绘板子的电路图看一下吧。看样子像一块控制板,双层的,电路图应该不太难画,就是费时间,反正是废板子了,就当练手艺吧

楼主:
本来想在图上表示的,电脑上没装PHOTOSHOP.就是图的左下脚,三横一纵那几个电阻和发光二极管烧了.

网友E:
那一点点很好修吧

网友F:
这应该是块直流电机的控制板,还应该有一块触发电路板,但是没见你的可控硅烧成什么样子了,你有必要看你的负载是不是大了,电枢电流显示表是不是准确.如果真是直流电机用的,那还得与操作的人员有关系,操作人员经常为了偷懒,对直流电机堵转的时候采取多次大电流冲击负载,这也有可能是原因.

楼主:
可控硅没烧,就板子坏了,可控硅后面的负载是45KW电加热.

楼主:
先将图片做成PPT,在另存将格式选为JPG,终于可以了.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扳子烧了个洞,元件没坏,可能是元件发热或者有短路源吧。。

网友E:
看你那里好象是降压给板子供电的元件,应该是电路设计不合理,
电阻功率选大一点,线路板用焊锡加粗,焊点多上点锡,
建议改用小变压器供电,

网友H:
电阻选大功率的,是不是虚焊

楼主:
不会吧,两次都是烧同一个地方,而且在控制柜内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一直没问题。

网友E:
你要搞清烧的元件是什么用途,什么原因烧的,

网友I:
温度高了,应该设计的原因

楼主:
元件是指示功能,烧掉了氖管,R112分压电阻也烧的比较严重,R11分流电阻也有发热的痕迹,取样电压是380V.

网友C:
1 电压过高
2 电阻功率过小

网友J:
这个电阻大概是2瓦的,你可以使用2个阻值为这个烧毁的电阻的1/2的电阻串接,一个焊盘上竖直焊接一个,然后将上面的两个电阻引线焊接在一起。这样总电阻耗散功率就多了一倍,而且是悬空的,不容易烧毁,其他的电阻也可以这样接。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也是这么考虑的,电阻好像是3W的.

网友K:
元件仅仅是指示功能吗?有必要用这么大的功率?

楼主:
芯片级维修在吗?过来看看,出个主意呀!

网友L:
你查一下那个电阻连到那里去的!跟他连一起的元件100%有短路的现象!!!!查出来就好了!!!要不就是板的设置有问题了!!!建议你换一快调功板!!!!!

网友M:
是否原来板子设计就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