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主控板

楼主(2007-08-10):
有哪位知道如果要更换ABB800系列的主控板.比如用5.5KW夺得主板去更换22KW的主板.怎样调哪些参数才可以用.

网友A:
这是该功率,要问abb公司了

网友B:
可以联系78990972

网友C(2009-02-23):
应该是把以前的参数备份一下,然后下装到新主板里吧,呵呵 ,瞎说的,反正也是坏的,试试吧,好了告诉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