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GP_WIN-C在XP系统显示中文注释的方法

楼主(2007-08-10):
   FXGP_WIN-C在XP系统中通常只能显示日文,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下面介绍一种FXGP_WIN-C编程软件在XP系统中显示中文注释的方法:1.在桌面上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图标下点击右键,选择属性,常规,字体,选择日文,找到右边对话框中的两个文件:MS Gothic  MS Mincho.
    然后在C盘WINDOWS下的Fonts文件名下找到MS Gothic  MS Mincho两个文件删除即可.直接删除这两个文件是删不掉的,要修改这两个文件的后缀名才可以删除,分两次删除,删除一个后重启电脑,然后再删除另外一个,重启电脑.

网友A:
  你试过可以吗???

网友B:
这种方法是三菱公司的推荐方法,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我试了N次
不能解决中文显示
搂住真的解决了吗?
如果没
这里会有人鄙视的!

网友D:
[[i]b]是不是真的?不要把我的电脑搞坏了哦![/i]

网友A:
我试过了  可以用的  如果你电脑正常的话

网友E:
这样删除确定是可以的,我自己电脑上试过,确认没问题,请大家放心.
  1.这样删除其实就是把系统文件中的日语字体删除,对系统运行以及其他文件没有任何影响.
   2.要确认MS Gothic 与 MS Mincho两个文件要彻底删除,看这两个文件是否删除的方法是:在桌面上Internet Explorer属性中选择字体中查看日文,看右边对话框中是否有MS Gothic  MS Mincho,若没有这两个文件,表示日语字体已经删除.

网友F:
 我试了N次不能解决中文显示.

网友G: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在XP系统下显示中文
用南极星区码转换软件
在编写注释或者查看注释的时候,打开南极星,选择繁体中文,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H(2007-11-16):
我试过,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G:
   试了,可以哟,不错!顶

网友E:
  我刚刚试过了,还可以,就是要重启电脑2次。

网友I:
看来我也得试一试!

网友J:
现在科威的最新版本的PLC,直接用GPPW监控就可以,GPP这个软件注释是中文的.

网友K:
楼上的:
    你的方法我试了GPP这个软件注释是中文的.

网友I:
删除不掉!主要是两个文件的后缀名修改不了,右面击它只是显示删除和打印而已.我的系统是XP的

网友L:
GPP这个软件注释是中文。FXGP_WIN-C我试过,可以解决问题!
支持一下

网友E(2007-12-27):
系统文件的后缀名默认情况下是隐藏的,要显示系统文件后缀名的方法是:在fonts页面的左上角的菜单选项中选择“工具”,打开“文件夹选项”,点击“查看”,找到“隐藏已知文件类型扩展名”,将选项打勾的地方取消,(不选中该选项)。然后就可以显示系统文件的后缀名了。
只有“MS Gothic  MS Mincho”文件的后缀名显示了,才能修改该文件的后缀名,只有修改文件了该文件的后缀名,才能删除该文件。

网友M:
这回讲的够详细了,应该不会错了。

网友N:
以前我也试过,实在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O:
不选“隐藏已知文件类型扩展名”----没用,一样改不了,也删不了,

网友O:
那位大哥帮帮手,谢谢了

网友P(2008-01-27):
我试了很多次,为什么还是日语,怪!怪!怪

网友P:
为什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啊,那位大虾可以指点一下啊,已经把两个文件删了啊!

网友Q:
各位到行不行呀…有好东东可要记的教我们呀…

网友R(2008-03-14):
谢谢了。回去试试看

网友S(2008-05-25):
呵呵..那是软件的关系呀..我就不用改就显示中文的饿

网友T(2008-06-30):
装个南极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么搞真是麻烦。

网友U(2010-02-12):
通过修改文件的扩展名,MS Gothic、 MS Mincho两个文件是可以删除,但梯形图注释仍然是错码。把lingoes unicode文件都删除,仍然不行,我是用WIN XP SP3。另外,安装南极星的方法同样无效。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V(2010-04-30):
下个金山快译2007,无需安装,一点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