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请教---步进电机

楼主(2007-08-10):
步进电机没有散热装置,有时候他的表面温度很高很烫手,我担心他会不会烧坏啊

网友A:
有多烫?不高于90度,一般没问题。

网友B:
手能够忍得住的温度大概是70度。如果你手忍不住,就要测一下。表面温度到90度,里面电磁铁的温度可能110度了,快到极限了。如果电磁铁的温度高过130度,根据高中物理,它就开始退磁了。

网友C:
如果停止保持时无负载受力,能在停止保持时通过脱机信号将电机与驱动器之间的电流去掉那样会很有效减小发热,或者选用停止时半流保持功能也能适量减小发热。。。。。。

楼主:
to   firstrazor
脱磁我到不怕,公司里有的是电机,再换上一个就是,怕的是他会不会爆炸啊?!万一他会爆炸就惨了,那我或者我的同事......,他到底会不会爆炸,有没有谁遇见过?!

网友D:
太...........................有创意了!!!!!

网友D:
忍不住回了一贴

网友E:
没有关系,尽管用好了

网友D:
加个半流工作, 还不成的话换个内阻小点或个头大点的电机.

网友D:
"没有关系,尽管用好了"
你估计没见过电机长什么样吧?????????????????????

网友D:
去找个有点品牌的电机系统, 去摸摸, 看看人家的发热情况再说

网友B:
電機爆炸?沒聽説過

网友F:
修罗兄,又来了。步进电机发热是很正常的,如版主所说,就电机而言,不超过90度,不退磁应该还是可以用的。爆炸?夸张了点。

网友A:
“修罗兄”?! ———小陈换马甲了?

驱动器会爆炸,电机会冒烟,还真没听说过控制电机爆炸的。

网友D:
换了有段时间了, 有时两个名一块用. 最近有点忙, 偶尔只浏览下, 没怎么回贴.
关于电机温度问题, 之前有花时间查过. 一般的步进电机, 都只标工作温度55度左右, 但也有很多标到90度或更高的. 个人认为, 如果电机工机时发热很大, 虽然没有到90度, 但长期这样对寿命, 性能等影响会很大的(温漂, 退磁, 绝缘体老化, 轴承变形等).  看了一些机床上的电机(有步进也有伺服的), 工作时摸上去基本感觉不到发热.
    能用不能用, 这东西很难讲的. 在中国, "能实现功能"跟"能用"很容易就混淆的了.

网友D:
  从大三到现在, 一共用过3个手机, 都是国产的, 都是刚用了半年就要开始修或换的了......现在这个"天语B830", 下午开会时还好好的, 过了会就自动关机了(之前经常有自动关机的,习惯了), 再开机, 发现开不了, 拿表一量, 手机电源那两个接点短路......
   回到宿舍,  硬着头皮把电池放上再接上充电器, 没爆炸, 汗...... 也没反应........再汗.......

网友B:
工作时摸上去基本感觉不到发热,那就是电机选大了,或是机台没有充分利用。

网友D:
支持国产,  代价很高......

楼主:
哈哈
初涉工控
见笑了!!

网友G:
爱护设备!

网友H:
关于用手测温的一点经验。
食指中指两指并拢,用中节的指背试温。
七十度的能忍三到五秒就有痛感。
五十度的能忍十五到二十秒就有痛感。
一百二十度就不用试了,可能看得见缕缕青烟了。

网友D:
求同存异

网友C:
to:老柴夫兄,哈哈
呵呵,您真逗,您说的方法是小马过河的,一个满手老茧的老爷们去试估计能忍一分钟的话,那一个细皮嫩肉的小姑娘连2、3秒也接受不了啊,呵呵
 还不如直接拿个温度计啥的去试呢,千万别拿体温计啊,量程太小,呵呵

网友I:
见过有人装两个风扇给步进电机散热的,不过这样的情况个人感觉用伺服算了

网友J:
怕电机爆炸?怕被电机炸伤?
不进电机这东西,一般来说,里面就是磁铁和铜线,没有什么一两百多度就会汽化膨胀好几十倍体积的东西,想爆炸还真的是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