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给HART芯片发出了命令却没有返回数据

楼主(2007-08-10):
请教大家:现在在做一个HART转换器,HART芯片是A5191HRT,CPU是ARM7,采用音频变压器耦合到智能仪表的电流环上。我发读取设备序号命令“FF FF FF FF FF 02 80 00 00 82”(十六进制),在电流环的250欧电阻上很明显的观察到有波形(与芯片资料里说的一致),可为什么接收不到仪表返回数据呢?

网友A:
起始位 23
序文 FF FF FF FF FF
定界符 02
地址 80
命令 00
数据长度 00
校验位 82
结束符 40

网友A:
由于要确保待发的命令完整的发送,我们特意在标准命令格式序文前加了一个起始位“23”和在校验位后加了一个结束符“40”。
例如:发送读取设备序号命令  23 FF FF FF FF FF 02 80 00 00 82 40

网友A:
我已经把相关资料发到你的邮箱里了,参照一下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能帮我解决一下吗?

网友A:
可以加我msn:pos_tcl@hotmail.com讨论

网友B:
"可以加我msn:pos_tcl@hotmail.com讨论"怎么加?

网友B:
中尉兄:我使用的是郑州波特的usb-hart-001 modem,在电脑上虚拟com3口,用vb编程,目前用串口拦截器看发送数据为 ff ff ff ff ff 02 80 00 00 82,命令格式正确,在电流环的250欧电阻上观察到有波形,但波形不规则,感觉是输入输出波形叠加。硬件用一外国通用hart软件试用可行,能用,硬件无问题。用串口拦截器看外国软件发送数据为 ff ff ff ff ff 02 80 00 00 82,一样,但波形规则,是什么原因,往告知,谢谢

网友C(2007-09-14):
大家好: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智能压力表送器,但确实不太懂这方面的知识,那位能跟我说说,制作智能变送器,需要什么软件仿真,需要写那些程序呢,能否给我个流程图呀?越详细越好,谢谢!
拜托了!

网友D(2007-10-18):
你好,请用我公司生产HART/RS32智能转换,配我自主开发的SM100测试软件,是好用的.对于传输波形很好,因为这里不能传输图片内容,所以可以天其网上论谈找到我们的测试的波形.嘉兴市松茂电子有限公司,有HART技术问题请电话057382623038 咨询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