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提高PLC程序运行速度的编程方法

楼主(2007-08-10):
1:根据工程实际需求,进行功能块规划,编写子程序
在 PLC中 ,子程序是为一些特定的控制目的编制的相对独立的程序。执行子程序调用指令CALL等,如果条件不满足子程序调用时,程序的扫描就仅在主程序中进行,不再去扫描这段子程序,这样就减少了不必要的扫描时间。

2:用字或双字数据传送给DO点方法来控制输出
在 PLC的应用中通常都会有大量的输出控制,用字或双字数据传送给DO点方法来控制输出可以提高速度,只要根据实际应用的要求,合理分配输出地址,变换控制输出控制字,可以大大减少PLC程序执行的步数,从而加快PLC的程序运行速度。

3:脉冲触发SET、RESET
PLC中,使用SET指令只执行一次即可,不必每次扫描都执行这个指令,很适合与脉冲输出(PLS/PLF)指令配合使用。有些工程人员忽视了这个问题,使用了常规的方法来驱动SET指令,无意中增加了PLC程序扫描运行时间

4:避免了类型转换,方法如下: 以S7-200为例,它的内存格式与我们常用的 PC 机正好相反,它是高字在前,低字在后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字变量放在后两个字节,在程序初始化时将前两个字节清零(程序的其它地方不得使用这两个字节)。    如我们定义符号时将字变量定义在 VW2,同时保持 VW0 的值为零。则程序中可以用 VW2 以字型访问该变量,同时也可以 VD0 以双字型访问,避免了类型转换。    为了避免使用时混淆,最好以明确的符号定义来区分字类型和双字类型。在此强烈推荐类匈牙利命名法:以前缀指示变量类型,用首字母大写的有意义的英文单词的组合作变量名。本人习惯用以下缀:    b ---- 字节型变量(byte)    w ---- 字型变量(word)    d ---- 双字变量(double)    r ---- 实型变量(real)    f ---- 位变量(flag)    btn --- 自复位按钮式输入(button)    sw ---- 切换开关或自锁按钮输入(switch)    sig --- 传感器、编码等电平信号输入(signal)    rly --- 输出继电器位(relay)    ……    当然,这个根据个人习惯来,没有定则,主要是利于自己区分。    假如有一个字类型变量名为 VarName,为使用前面的转换技巧,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wVarName ---- VW2    dVarName ---- VD0    在程序初始化时将 VW0 清零(如果是不需要记忆的变量,直接将 dVarName 清零也可)或者在数据块中将 VW0 设置为零。则以后需要以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 wVarName,需要以双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 dVarName。完全不需要类型转换。    本方法可以极大的减少程序语句数,使程序更简洁、可读性更好,由于不需要做耗时的类型转换,程序运行效率也得到提高。且数学运算量越大,效率提高越明显。       缺点是要多占用两字节的内存,以后程序中不能使用 VW0。但 S7-200 的 RAM 空间很大,一般是用不完的,以 226 为例,有多达 10K 的 RAM,偶从来没有超过 1K。 这些 RAM 都是花钱买来的,不用白不用,不用也是浪费了。    同理,如果有字节型变量经常需要与字类型变量相互转换,让字节变量占用一个字的内存宽度浪费一个字节,避免类型转换。 不断更新中...欢迎大家补充讨论。

网友A:
关于第3点"使用SET指令只执行一次即可,不必每次扫描都执行这个指令,有些工程人员忽视了这个问题,使用了常规的方法来驱动SET指令,无意中增加了PLC程序扫描运行时间"
不是很理解,能不能说得细一点,最好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B:
舉個例子吧,我也不知道該怎麼來用.多謝了

网友C:
图文并茂,期盼....

网友D:
如火好象是本论坛的高手了,但我要声明一下:1:无论子程序的调用条件是否满足,子程序都会进去执行一遍,只是没有相应的输出,比如你在监视主程序的时候,一个梯形图的前面都没有满足,但你还是可以监视到最后输出是有是无,因为程序都扫描的。真正不扫描子程序的西门子的TDC可以用Run time group实现。西门子的内部专门培训讲师也说了,西门子的S7-300等PLC内部子程序也是无论如何都要扫描的
2:一般PLC的执行步数是一开始就确定了的。每个扫描

网友D:
如火好象是本论坛的高手了,但我要声明一下:1:无论子程序的调用条件是否满足,子程序都会进去执行一遍,只是没有相应的输出,比如你在监视主程序的时候,一个梯形图的前面都没有满足,但你还是可以监视到最后输出是有是无,因为程序都扫描的。真正不扫描子程序的西门子的TDC可以用Run time group实现。西门子的内部专门培训讲师也说了,西门子的S7-300等PLC内部子程序也是无论如何都要扫描的
2:一般PLC的执行步数是一开始就确定了的。每个扫描周期可能不同,但这不是程序步数的问题,主要是模拟量的回滚读入和处理问题
不说了,有兴趣的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E:
赞同“一个梯形图的前面都没有满足,但你还是可以监视到最后输出是有是无,因为程序都扫描的。”
把梯形图转换成语句表,就好理解PLC是如何扫描的了。只要没有跳转指令,PLC就逐条扫描,而不管其触点是否动作。
而“无论子程序的调用条件是否满足,子程序都会进去执行一遍,只是没有相应的输出”的观点还挺新鲜。不得而知。

楼主:
to:我是寒江雪
   1:如果在ob里编写子程序段,是扫描的,但是如果您编写为FC调用,那么在FC的调用条件没有满足时,FC中的程序暂时不执行。这也是我所说节省时间的意思。
    2:PLC的执行步数根据程序长短会不同,扫描时间会根据执行步数的不同而不同,如果用一个mov指令完成8个数字量输出的控制,当然比用8个mov指令完成8个数字量输出的控制所需要的程序步数少。

网友F:
同意楼上的第一条。
但是同样步数的指令执行时间不一定相同。因为位运算,字、双字、浮点数运算所需的时间是不同的。同时如果用STL写程序的话肯定比LAD要精简,因为可以省掉很多NOP 0 BLD这样的指令,而且也可以根据情况省掉很多指令

网友G:
 楼主的第三条  还请详细说明下!!

网友H:
有实际的梯形图做例子吗?

网友I:
同样不理解第三条
用常规驱动SET 会延长执行时间?

网友J:
支持楼主,我平时编程时只注意公能实现,很少想节约PLC资源的问题,看来今后得多修炼。

网友K:
我也不理解SET这指令
能不能说清楚点哦

网友L:
下面引用由我是寒江雪在 2007-8-12 9:47:00 发表的内容:
  如火好象是本论坛的高手了,但我要声明一下:1:无论子程序的调用条件是否满足,子程序都会进去执行一遍,…
--------------------------------------------------------------------------------------------

这是不对的...
子程序没有执行,就是没有执行,也就没有耗费PLC的扫描时间的,当然你可以看到S7-300一些内置的FC/FB都会有ENO输出,那个确实是扫描了,不过是从开头的地方直接跳到块的尾部,给出一个BR信号而已... ...  象我做的一个项目, 313C-2DP的CPU带六个模块,程序编译后占用22K的工作内存, 扫描周期也就只有8毫秒而已. 这还仅仅是模块化编程的一个好处! 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方便性的,比如结构清晰,修改维护也方便,等等...

网友M:
如火是工控网老板。

网友N:
很好,学到了不少知识,为了新生活,前进!

网友O:
同意,程序多了就要考虑扫描周期了。以三菱Q02为例,程序到了12000步以上,再多用一些特殊指令(如NDIS,DABIN等)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对一些加减乘除运算如温度压力转换等,可以在转换条件前加定时器触发,以减少运算次数,缩短扫描周期。

网友P:
众说风云,子程序到底扫不扫描呢?能不能给个明确的说法。

网友L:
子程序扫不扫描是你自己的事情, 和你的编程有关。 一般我是不让它扫描的, 但是如果你想通过子程序得到一个BR位的状态以便反应子程序是否正确执行,那么你必须让子程序执行,只不过将条件做在子程序的开关,如果条件不成立,那么直接跳转到子程序的结尾,并给出BR信号, 以此减少扫描时间。

网友Q:
我觉得节约时间不一定只从这些方面考虑,还有从编程的角度将程序进行优化,把程序本身做修改也可以实现,一点点不成熟的意见

网友R:
我来解释一下第三点。
SET RSET指令只要条件满足,就把目标置为On Off。所以,执行一次就可以满足置位了。比如第一次扫描,条件满足,职为On了。第二次扫描,虽然条件不满足。但目标“继电器”仍为On,直到被RSET后。
所以说,编程时通过其它指令,让SET RSET执行一次就行了。

网友S:
找来台达PLC试了一下,使用CJ和CALL指令后监控扫描周期确实缩短了不少。谢谢了!

网友T(2007-09-18):
不错....实际上是快一点的

楼主:
添加一个:
4:避免了类型转换,方法如下:
   以S7-200为例,它的内存格式与我们常用的 PC 机正好相反,它是高字在前,低字在后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字变量放在后两个字节,在程序初始化时将前两个字节清零(程序的其它地方不得使用这两个字节)。
  如我们定义符号时将字变量定义在 VW2,同时保持 VW0 的值为零。则程序中可以用 VW2 以字型访问该变量,同时也可以 VD0 以双字型访问,避免了类型转换。
  为了避免使用时混淆,最好以明确的符号定义来区分字类型和双字类型。在此强烈推荐类匈牙利命名法:以前缀指示变量类型,用首字母大写的有意义的英文单词的组合作变量名。本人习惯用以下缀:
     b ---- 字节型变量(byte)
     w ---- 字型变量(word)
     d ---- 双字变量(double)
     r ---- 实型变量(real)
     f ---- 位变量(flag)
     btn --- 自复位按钮式输入(button)
     sw ---- 切换开关或自锁按钮输入(switch)
     sig --- 传感器、编码等电平信号输入(signal)
     rly --- 输出继电器位(relay)
     ……
  当然,这个根据个人习惯来,没有定则,主要是利于自己区分。
  假如有一个字类型变量名为 VarName,为使用前面的转换技巧,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wVarName ---- VW2
     dVarName ---- VD0
  在程序初始化时将 VW0 清零(如果是不需要记忆的变量,直接将 dVarName 清零也可)或者在数据块中将 VW0 设置为零。则以后需要以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 wVarName,需要以双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 dVarName。完全不需要类型转换。
  本方法可以极大的减少程序语句数,使程序更简洁、可读性更好,由于不需要做耗时的类型转换,程序运行效率也得到提高。且数学运算量越大,效率提高越明显。

  缺点是要多占用两字节的内存,以后程序中不能使用 VW0。但 S7-200 的 RAM 空间很大,一般是用不完的,以 226 为例,有多达 10K 的 RAM,偶从来没有超过 1K。 这些 RAM 都是花钱买来的,不用白不用,不用也是浪费了。
  同理,如果有字节型变量经常需要与字类型变量相互转换,让字节变量占用一个字的内存宽度浪费一个字节,避免类型转换。

网友U:
现在的cpu处理速度已经足够快了,意义已经不大了.就象现在编程你还会太在意内存吗

网友(2007-11-06):
我也试试

网友V(2007-12-20):
我总觉得如果只执行一次的话,不怎么能100%的取到这一个上升沿,

网友W:
没看懂,收藏了,以后漫漫看

网友X(2008-07-30):
谢谢.初学者正需要的.学习了.

网友Y(2008-10-19):
对以后的编程都很有帮助,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Z:
老板:万分欢迎,没有你我们的公司肯定大不一样!
职员:如果工作太累,搞不好我会辞职的
老板:放心,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职员:我双休日可以休息吗?
老板:当然了!这是底线!
职员:平时会天天加班到凌晨吗?
老板:不可能,谁告诉你的?
职员:有餐费补贴吗?
老板:还用说吗,绝对比同行都高!
职员:有没有工作猝死的风险?
老板:不会!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职员:公司会定期组织旅游吗?
老板:这是我们的明文规定!
职员:那我需要准时上班吗?
老板:不,看情况吧
职员:工资呢?会准时发吗?
老板:一向如此!
职员:事情全是新员工做吗?
老板:怎么可能,你上头还有很多资深同事!
职员:如果领导职位有空缺,我可以参与竞争吗啊?
老板: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公司赖以生存的机制!
职员: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进入公司后看真实的一幕(从后往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