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7.0在win2000下运行

楼主(2007-08-10):
现我公司的一套监控系统为FIX7.0,运行于windows98, 现更新了计算机,升级到windows2000下运行,原FIX32系统程序不动,其他工作正常,
不知何故报警声只能从计算机的系统喇叭发声,无法从声卡发声,计算机为P4 ADVANTECH INDUSTRAL COMPUTOR 610. 声卡正常, 请教是何原故?

网友A:
检查报警声音文件是否被破坏,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B:
你好我们以前用WINNT4。0系统现在要用WIN2000但是请教一下我怎样可以把以前的监控在WIN2000下运行。我试了一下。运行不了。我们用的是AB PLC

网友C(2014-05-14):
可以建立一个虚拟机。在虚拟机WIN98系统下就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