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问题:DTC1000自整定需要用到4727H设置才可实现,直接操作0813H可以吗?

楼主(2007-08-10):
 在论坛上看到王工说,DVP14SS要让DTC1000自整定需要用到H4727设置才可实现,请问是因为DVP14SS不支持MODBUS位元读写功能呢,还对是DTC1000的位元0813H操作本就无法实现自整定?如果要操作H4727,请问4727H对应的MODBUS地址又是多少呢?MODBUS最大地址是49999

网友A:
H4727是不是一个数值?在DTC中没有4727H这个地址阿。
还有如果H4727为地址的话那就是绝对地址,好像没有MODBUS地址这一说啊。

楼主:
我写错了,是4727H这个绝对地址

网友A:
我后台发个消息给你。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之前给你说的0813H应该能改,刚才我试了下,0813H这个地址确实有点问题,我继续试下,如果有进展我会跟你说的。

楼主:
4727H这个地址是可以用的,但是这个只限于台达PLC和DTC1000的连接,但是如果用支持标准的MODBUS的上位机,它们支持的寄存器地址是40001到49999(地址是十进制的),那此时4727H地址对应的MODBUS的标准地址又是多少呢?

网友A:
0813H这个地址是可以用的,只要设置正确,我刚才用了下。还有4727H和0813H都是绝对地址,或者说是MODBUS地址。地址就是相当于一个符号的东西对应一个东西,你说的那个位置,这两个地址应该都能控制,但是不是谁主谁副对应的关系,这是韧体工程师写韧体的时候定的。

网友B:
不支持位读写的话,可以先将位转换成字来处理。用KnXm来实现。

楼主:
等实验了再说

网友C(2007-09-18):
这个问题我以试验过,对0813H确实不好操作,直接修改4727H就OK了

网友D(2017-06-02):
0813H  4727都写了,都不对,,,,,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