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工:DTC1000的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07-08-10):
 在论坛上看到王工说,DVP14SS要让DTC1000自整定需要用到H4727设置才可实现,请问是因为DVP14SS不支持MODBUS位元读写功能呢,还对是DTC1000的位元0813H操作本就无法实现自整定?如果要操作H4727,请问4727H对应的MODBUS地址又是多少呢?
MODBUS最大地址是49999

网友A:
有没有通讯成功?

网友B(2011-06-16):
DTC1000位元0813H可以实行自整定,我用信捷XC3非常容易的实行自整定,

LD M0

COLW K1 H0813 M0 K2

RST M0

置位M0, DTC1000 立即进入自整定状态。

用DVP 非常麻烦,大部分机型要用RS指令来完成,非常繁琐,台达又不提供范例。

台达整个设计理念已经非常落伍,已远远被一些国产品牌超过,希望台达能引起重视,不单在通信方面,在流程方面,在一些复杂多工艺流程,比如满足条件后,在开启新的流程,同时保留原流程不关闭等待其他条件满足后启动另外流程,用台达基本无法完成,而用某国产品牌切游刃有余。一个好的编程环境,要让应用工程师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应用对象的功能算法上而不是编程技巧上。如果不是有ISPSOFT 出现我几乎要放弃台达。不过台达的伺服做的不错。

网友B:
利用MODWR 对 H4727 写入1 可以启动DTC 自整定, 写入0停止自整定。 MODWR K1 H4727 K1。具体用法参照MODWR指令,写入成功后要及时把指令起动条件复位。

网友C:
我以前也是用PLC与温控表通讯的,程序很繁琐,我现在直接用触摸屏与温控表通讯,简单多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