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教一下
来电?

楼主(2007-08-10):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有一个厂房用电量为30KW,离变压器有一千多米远。为了省钱能用三线吗?地线能不能在厂房埋呢。变压器是250KVA的。厂房有电机15KW一个;2.2KW两个,单线有电灯;电扇等,有几个千瓦。

网友A:
从安全的角度,此法不可以.如果仅有不需要零线的三相平衡负载,如角接的三相电机,还可以这样做,属TT系统.

来电?

网友:
就是有单线电灯;电扇等,有几个千瓦。

网友B:
不行的!

来电?

网友C:
可以,照明,电扇用38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
电动机可靠接地,接地电阻不小于4殴

网友D:
你是想要钱还是想要命呀?!

网友D:
就差这点钱吗?

来电?

网友E:
为了安全还是不要省那点钱吧

来电?

网友F:
绝对不行,你是否知道什么是跨步电压。

来电?

网友G:
不可以的

网友H:
绝对不行,和谐社会,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