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高压电机绝缘下降如何解决?

楼主(2007-08-10):
我单位近来经常出现6KV高压电机停机3小时后绝缘下降至2MΩ甚至更低,不得不在电机停运后不断烘烤,很是麻烦。请问其他兄弟单位是否有类似现象,又是如何解决的?根源又是什么?

网友A:
首先要查明6KV电机通电启动允许的最小电阻是多少?另外这是一台较新的新电机,还是一台年久的旧电机?
不过可以用以下的排除法进行检查试试。(1)在电机绝缘电阻最低时,把电机内部引出线从接线板脱开,裸露的线接头不要碰到接线板,用摇表测量与外壳的绝缘电阻,此时如果有明显好转,则肯定是接线板有问题,如果没有焦化的迹象,可用无水乙醇清洗晾干,然后对接线板的线桩之间的结缘电阻进行摇测,电阻若无穷大则可以把引出线接回,绝缘电阻应该很好了。否则继续下一步,仔细检查从内部绕组引至接线盒这段电线的情况引出的6根线,每一根最好不碰到铁芯,如果不容易办到那就套绝缘管,再摇测绝缘电阻,如果还是老样子,那就比较麻烦了(还不清楚你那边气候条件,空气湿度怎么样),检查电机两端绕组有无比较脏的污垢,如果有,从绕组到铁心由污垢“牵线搭桥”在作怪。电机停机后冷却,空气湿度大由灰尘凝结而成的污垢吸取其水分,使绕组和铁芯的绝缘电阻下降。这可以用高压线路上绝缘子(年长日久的)在下雨天发出吱吱声的现象来解释,是因为绝缘子一头固定在铁塔另一端固定高压线,高压是通过绝缘子表面尘土受潮后爬电的。当然这是我对你的情况进行猜测,假定你的电机存在这种情况,那要用乙醇把两个绕组端面清洗干净,彻底干燥,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那就没辙了。

网友B(2009-08-12):
第一手学习了

网友C:
我公司几台高压电动机也有类似问题,后来用丙酮清洗线圈,再用防污闪涂料涂刷,问题基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