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关于定时器在子程序中的运用

楼主(2007-08-10):
请问,台达PLC应用手册中说的在子程序中可以使用的定时器大概十个,如果我要大量在子程序中使用,有些什么办法?
我的EMIL 是huchao728@163.com

网友A:
把定时器分成时间片用就可以了。

网友B:
设置一个就可以了,其他定时子程序读取这个定时器的时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