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的星三角起动、自藕减压启动、软起动、变频起动的比较

楼主(2007-08-10):
全压直接起动:
   在电网容量和负载两方面都允许全压直接起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全压直接起动。优点是操纵控制方便,维护简单,而且比较经济。主要用于小功率电动机的起动,从节约电能的角度考虑,大于11kw 的电动机不宜用此方法。

自耦减压起动:
   利用自耦变压器的多抽头减压,既能适应不同负载起动的需要,又能得到更大的起动转矩,是一种经常被用来起动较大容量电动机的减压起动方式。它的最大优点是起动转矩较大,当其绕组抽头在80%处时,起动转矩可达直接起动时的64%。并且可以通过抽头调节起动转矩。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Y-Δ 起动:
   对于正常运行的定子绕组为三角形接法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来说,如果在起动时将定子绕组接成星形,待起动完毕后再接成三角形,就可以降低起动电流,减轻它对电网的冲击。这样的起动方式称为星三角减压起动,或简称为星三角起动(Y-Δ 起动)。采用星三角起动时,起动电流只是原来按三角形接法直接起动时的1/3。如果直接起动时的起动电流以6~7Ie 计,则在星三角起动时,起动电流才2~2.3 倍。这就是说采用星三角起动时,起动转矩也降为原来按三角形接法直接起动时的1/3。适用于无载或者轻载起动的场合。并且同任何别的减压起动器相比较,其结构最简单,价格也最便宜。除此之外,星三角起动方式还有一个优点,即当负载较轻时,可以让电动机在星形接法下运行。此时,额定转矩与负载可以匹配,这样能使电动机的效率有所提高,并因之节约了电力消耗。

软起动器:
    这是利用了可控硅的移相调压原理来实现电动机的调压起动,主要用于电动机的起动控制,起动效果好但成本较高。因使用了可控硅元件,可控硅工作时谐波干扰较大,对电网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电网的波动也会影响可控硅元件的导通,特别是同一电网中有多台可控硅设备时。因此可控硅元件的故障率较高,因为涉及到电力电子技术,因此对维护技术人员的要求也较高。

变频器:
    变频器是现代电动机控制领域技术含量最高,控制功能最全、控制效果最好的电机控制装置,它通过改变电网的频率来调节电动机的转速和转矩。因为涉及到电力电子技术,微机技术,因此成本高,对维护技术人员的要求也高,因此主要用在需要调速并且对速度控制要求高的领域。

在以上几种起动控制方式中,星三角起动,自藕减压起动因其成本低,维护相对软起动和变频控制容易,目前在实际运用中还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因其采用分立电气元件组装,控制线路接点较多,在其运行中,故障率相对还是比较高。从事过电气维护的技术人员都知道,很多故障都是电气元件的触点和连线接点接触不良引起的,在工况环境恶劣(如粉尘,潮湿)的地方,这类故障更多,但检查起来确颇费时间。另外有时根据生产需要,要更改电机的运行方式,如原来电机是连续运行的,需要改成定时运行,这时就需要增加元件,更改线路才能实现。有时因为负载或电机变动,要更改电动机的起动方式,如原来是自藕起动,要改为星三角起动,也要更改控制线路才能实现。华炎电子集多年的生产维护经验,从用户应用角度出发,综合了电动机的常规起动运行方式,利用现代微型计算机技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提高电动机常规控制方式的运行效率和功能为目的,开发了一款低成本的电动机起动控制器。它集直接起动,自藕减压起动,星三角减压起动,正反转控制,点动控制以及定时运行功能为一体,用户只需外接主控电路接触器,按照菜单操作,选择需要的起动控制方式,以及设定相应的起动时间和运行时间。就可实现相应的起动控制方式。简化了电机起动器的设计和装配,提高了设备的安全运行率,并且可以灵活更改控制方式。它的多功能设计,使它既能胜任电动机的起动控制,也能胜任时间继电器的功能。

网友A:
涉嫌广告。所以路过

网友B:
很好啊,很基本的东西,没有看见有广告啊!

网友C:
介绍也可,你那电机启动器的各参数应该贴出来,让人了解深点啊

楼主:
在这里(www.huayannic.com)有介绍及应用

楼主:
    的确是推广广告,但我又不是骗人,只是想把合适的东西介绍出来,为什么对广告就反感呢!有时候我们接受新事物还是要通过广告的。况且这款电动机起动控制器是我们针对国内的用户特点开发的,拥有完全的自主技术。
   发这个帖是因为我以前在工厂搞维护(近十年)时,三个电工加我负责170多台电机的运行,从0.75KW到280KW的电机都有,什么星三角,自藕,频敏,变频器,软起动,PLC都玩过,也知道搞电的酸甜苦辣。
   象处理电机起动故障,就经常遇到接线头松动,因为接触器动作时,振动比较大,如果你用以前的气囊式时间继电器,那它的延时接线点松动是常有的事,如果是现在的插头插座式,也遇到过和插座接触不好的故障,更有掉下来的,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不同厂家的产品有差异,东家的座配了西家的头。有时候因为触点表面胀污,造成接触不良的。有时侯缺少一个元件,就导致生产停顿,造成损失。有时候更换了接触器,因接触器质量差异,出现竞争现象,导致起动柜工作不正常的,并不是都会出现这种故障,因分立元件的起动电路就有好多种,包括主接触器的动作顺序等,都会造成起动柜寿命的差别。
   星三角和自藕起动目前还比较普遍,因为简单,维护容易,我工厂原来一台110KW的风机用的是软起动,效果的确是好。但是后来出了故障,厂里没人会修,跟厂家联系,态度到是好,说派人过来修,但是意味至少要停产两天,还不算修的时间,我们花半天时间改装了一台星三角起动柜使生产顺利进行。那时是96年吧,我刚毕业,还不会修。
    我觉得星三角和自藕起动目前在我国还不会淘汰,但是在现在电子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它的控制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我想你不可能用一台PLC或者LOGO去做一台电机的起动吧!价格自不必说,你还要去学习编程语言,当然学会编程语言对你是有好处的,但对设计一台起动柜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方法,因此我们针对电动机的起动开发了这款电动机起动控制器,它把电动机的常见起动模式做在了一起,用户只需要接上接触器,设定好起动时间就可以了。我没必要说它采用了微电脑(单片机),因为现在的智能产品哪里没有单片机?更不必说采用了进口元器件,因为就没有国产单片机可用。何况也不是用了进口元件、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就是最好的产品,木桶理论同样适合我们做工控的。我们值得说的是由具有十来年在电气控制、电子控制开发经验的中国人根据中国的实际需求自行开发研制的,从控制需求,成本,用户操作方便性,稳定性,维护性各方面进行了综合考虑。

简介如下   华炎电子 网址 WWW.HUAYANNIC.COM

DJQD-01A型电动机起动控制器

   DJQD-01A型电动机起动控制器适用于工厂,企业电动机的起动与控制,用它与接触器配合,可实现电动机的星三角起动、自耦减压起动、定时控制及正反转控制。省去了交流电动机起动柜里烦琐的控制线路和时间继电器,简化了起动柜的设计,带来的优点是线路简洁,故障率低,且安装简便,节约了装配和维护时间,是低成本电机控制的理想选择。

主要特点
1、 0.5寸四位数码管显示窗,明亮醒目。
2、 四点输出,动作指示灯,直观显示输出继电器的动作。
3、 四按键菜单操作模式,进行功能选择和参数设置。
4、 面板自带起动和停止按,预留外接输入脑子,方便远程控制。
5、 集成星三角起动,自耦减压起动,正反转控制,点动控制、时序编辑控制,定时器功能。
6、 一个起动定时器,设定时间最大值(59分:59秒:99豪秒)。
7、 两个运行定时器,设定时间最大值(99时:59分:59秒:99豪秒)。
8、 八个时序控制继电器,可实现四点之内的时序控制设定时间最大值(59分:59秒:99豪秒)。。
9、 大众化设计,简单易用,不需要掌握编程语言。
10、密码保护功能,以防止随意修改设定数据。

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 380V 50Hz 10mA 220V 50Hz 20mA
输出点数: 四点输出
输出点容量: 8A/250V AC 30V DC
安装方式: 面板安装
外型尺寸: 72mm* 72mm * 74mm

楼主:
最初设计时,是三个输出点,后来有个用户要求我设计成能实现自藕一拖三的功能,因此增加了一个输出点。

网友D:
直接用变频

网友E:
很基本的东西,

楼主:
    其实星三角说起来是简单,但是作起来还是有一些窍门的,比如,三个接触器怎样动作,才能使接触器的触头寿命延长。以及选择接触器大小都和三个接触器的动作顺序有关系。而三个接触器的动作顺序就和控制电路有关系了。而接触器的大小涉及到你设计的启动柜的成本问题,而接触器的触头寿命涉及到你设计的启动柜的质量问题。

楼主:
有些简单的事情,只要你再深钻一点,你将会有新的发现。
这也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同样的东西,不同的厂家做出来会不一样。这叫细微处见差别。

网友F(2008-03-03):
请问jiayan,自藕减压启动接触器怎么选择啊?跟启动电流有关的,怎么计算呢?恳请执教okyzp2000@163.com

网友G:
楼主广告做的高明。至少我不反感。
而且觉得这种产品很好。
值得推广。。。。。。。

网友H(2009-03-31):
电动机不直接启动而定时能启动的故障是

网友H:
电动机不直接启动而定时能启动的故障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