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KW风机的热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7-08-10):
本人请教问题:
      公司有55KW和75KW的风机,为星-三角降压启动.外方公司提供的回路能够启动,其中转换时间为160秒.但国内的一般少于60秒.问题是转换时间少了吧,断路器跳开,启动时间长了吧,热继电器动作.
      请问各位,有没有专门的风机用热继电器,或转换时间大于120秒的热继电器.请各位朋友帮忙解决.

网友A:
[不用120秒的就行了,开风机是先把风门关了,大概22秒的时间就够了,空开配150A和200A的,前提是把风门关了

网友B:
我们这里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解决方法是关风门。
有点麻烦。
关注中。

网友C:
有2种解决措施:
1、国产的时间继电器有180秒的,非常普遍。
2、热继电器不经过Y启动电路,将热继电器接入△电路中,待正常运行后,热继电器才起作用。

网友D:
我的做法和楼上的第二种一样
等切换后再切入热继电器

网友E:
2、热继电器不经过Y启动电路,将热继电器接入△电路中,待正常运行后,热继电器才起作用。

我们公司就这样用的

网友F:
    2、热继电器不经过Y启动电路,将热继电器接入△电路中,待正常运行后,热继电器才起作用。

够实用的

网友G:
用智能塑壳断路器,电流时间可调

网友H:
开风机是先把风门关了

网友I:
加电流互感器,将热继电器接入互感器回路.再适当调节.

网友J:
风门关了,30-40秒就可以

网友B:
 加电流互感器,将热继电器接入互感器回路.再适当调节.
这一招不错。学习中。

网友K:
关风门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

欢迎加入电工技术讨论群:27218949

网友L:
水泥电气: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1 18:55:00
    加电流互感器,将热继电器接入互感器回路.再适当调节.

------------------------------------
学习了

网友M:
两个热继电器,1大1小分别在 Y/△ 电路中,防止出现保护真空.

网友N:
下面引用由水泥电气在 2007-8-11 18:55:00 发表的内容:
  加电流互感器,将热继电器接入互感器回路.再适当调节.
--------------------------------------------------------------------------------------------
  应该不是这样的吧?主回路通过电流互感器,再将热继电器接入互感器回路,相应地热继电器就该选用最大刻度值5A的那种,具体的整定值依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做参考来调整,1.05_1.15倍.这样做从理论上讲,只不过是由电流的直接检测改为间接,并不能改善楼主所遇到的问题.
  个人观点,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O:
学习了
  不过建议
 还是用变频吧! 多好

网友:
启动时不加入热继

网友P:
下面引用由第五世纪冰川在 2007-8-16 23:59:00 发表的内容:
  两个热继电器,1大1小分别在 Y/△ 电路中,防止出现保护真空.
--------------------------------------------------------------------------------------------
赞同

网友Q:
将热继电器接入△电路中,待正常运行后,热继电器才起作用。

网友R:
通过电流互感器 接入热继电器,然后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启动时中间继电器触点短接,使热继电器不保护,从而躲过启动电流;当电动机起动完毕后中间继电器触点断开时热继电器投入

网友S:
顶别墅一下

网友T:
最好是降低负荷,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不让热继电器跳的问题,首先应该是关风门,减小起动电流

网友U:
加电流互感器,热继电器接在互感器回路中,同时加一中间继电器,启动时将热继电器短接,启动后热继电器投入运行。

网友V:
  感觉挺好的啊 !
不过我很想了解一下,55KW 的风机要选多大的热继才合适!

网友W(2010-02-24):
我遇到不到20秒热继电器就动作了

网友X(2013-03-26):
引用 网友C:
有2种解决措施:1、国产的时间继电器有180秒的,非常...

增加经验值

网友Y:
关闭风门启动正常运行后再打开,另外国产时间继电器也有长延时的。

网友Z:
如果用变频器的话风门都不用关了!

网友AA:
一般情况下   在启动时间内   热继电器不投入    转后再接入控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