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脑和plc相连实现模拟

楼主(2007-08-10):
   我现在有一台欧姆龙CPM2A的四十点的PLC,想在电脑上用CX-programmer仿真,我还有232线和CIF01线,请各位用过的高手指教。

网友A:
你有仿真软件吗?

楼主:
   我没仿真软件,我直接用电脑和PLC相连

楼主:
   我在CX-PROGRAMMER菜单上的PLC点在线模拟,是这样吗?

网友B:
omron的模拟器我经常用,它只能模拟CS1G/J系列,
PID指令也不能模拟。
CPM2A的指令如有差异,就不行了。
omron的模拟器只能用来学习PLC!

网友C:
直接插上就好了阿,把程式傳進去

楼主:
 我模拟成功了,谢谢各位。开始没把程序传进去。
  新手

网友D:
所谓仿真,就是无需PLC,直接在电脑上进行仿真模拟.

网友E:
有PLC,何必仿真,如果不愿意用输入点,可以连接电脑用组态软件或HMI软件连机操作

网友F(2007-09-29):
 有PLC,何必仿真,如果不愿意用输入点,可以连接电脑用组态软件或HMI软件连机操作
用组态软件或HMI软件的在线仿真就可以操作

网友B:
仿真有两种吧:
1>无PLC: 用软件代替PLC,称仿真软件;西门子做的较好;
         上位机与下位机都可连接仿真;
2>有PLC: 模拟现场的控制模型,
         可以根据应用项目,自已编一个PLC程序仿真现场,
         不复杂,有点烦,我常做着玩.

网友C(2007-10-31):
你都有plc了还模拟个甚啊

网友G:
真接PC与PLC连接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网友H(2007-12-03):
有PLC就不用模拟了,可以直接连啊

网友I:
模拟的话还需要下载仿真软件吗?为什么我的仿真按钮总是灰色的,无法使用呢?

网友J:
有PLC就在线运行啊

网友K:
有PLC,你再装些软件,完成通讯。你就可直接形成所设想的一些简单控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