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1变送器的模块互换的问题

楼主(2007-08-10):
  单位的1151变送器坏了,经查是模块损坏。更换相同弄号的模块显示的PV值不同。不知道更改什么参数。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需要重新标定后再使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
我们也换过,用375改下量程,标定后再使用.

网友C:
就是得用375!

楼主:
  我是用375标定的,改过量程。但是PV值还是不变啊

网友D:
你要重新标定才能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