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跟FX2N怎么连?

楼主(2007-08-10):
wincc跟FX2N 有人连过吗,有人说用OPC,,具体我不会连,有人连过吗,介绍下步骤和注意的地方啊,

网友A:
您需要安装三菱的OPC软件,才可以使用OPC与Wincc6链接,如果您使用Wincc5.1,那么可以直接加载三菱的驱动程序就可以链接。

楼主:
我用的WINCC6.0的,请问哪里(什么途径)可以得到三菱的OPC软件?

网友B:
用WINCC还要和FX2N连阿?

楼主:
 死亡骑士:
    用WINCC还要和FX2N连阿?

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