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fr-z 415-11kp

楼主(2007-08-10):
身边一台三菱fr-z 415-11kp的机器,外控方式最低运行频率不能到0,而是60hz.电位器调满后是80hz.那位能帮忙,表示感谢!如何恢复出厂设置呀!先谢了!

楼主:
身边一台三菱f400 fr-z 415-11kp的机器,外控方式最低运行频率不能到0,而是60hz.电位器调满后是80hz.那位能帮忙,表示感谢!如何恢复出厂设置呀!先谢了!

网友A:
三菱f400 fr-z 415-11kp的机器,好老的产品,你这种情况可能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可以参照三菱f500的试一下

网友B(2007-12-05):
你看看参数设置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