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机构正.反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7-08-10):
我厂使用重庆川仪执行器ZKS-3100X.位置发送器调试步骤中有一 步,将印制电路板中拨动开关5至于OFF位置,反作用时,3,4至于ON,1,2至于OFF,(1,2/3,4成对切换即可),正作用时,则反之.请问正反作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正转,反转

楼主:
试过,3,4至于ON,1,2至于OFF,反馈输出0-10MA,3,4至于OFF,1,2至于ON,反馈输出4-20MA.

楼主:
不是正反转的意思

网友B:
是指动作方向,直行程,正作用随给定增加由下向上运行,反之亦然

网友C:
正反转啊。行业应用不同,基本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
是不是反馈信号不同 啊
若是反馈信号不同那应该是不同的信号对应DCS不同的板子

网友E:
4-20ma对应1-100%为反作用

网友F(2007-09-29):
正作用,控制信号强,阀门开度大,控制信号小,阀门开度小。反作用则反之。

网友D(2007-12-30):
应该是对应不同的信号,我们现在用的一般是4~20mA的
但是DCS系统的话可能是接受0~10mA 的
根据情况可以自己选择

网友G(2008-04-04):
引用 网友B:
是指动作方向,直行程,正作用随给定增加由下向上运行,反之亦然


这位朋友说的是对的。

网友H:
引用正作用,控制信号强,阀门开度大,控制信号小,阀门开度小。反作用则反之

这位老兄说的对

网友I(2008-07-19):
正常情况下我们选择的是反作用:4MA控制信号对应的是阀门关,20MA对应的是阀门开.正作用的控制信号对应的阀门开度刚好相反!!

阀门电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阀门电动装置,电动头,电子式电动执行器,风阀执行器,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回转型电动执行器
RC系列电动执行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炼、能源、建材、制药、造纸、水处理、酿造、食品加工、船舶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典型应用在与蝶阀、球阀、风阀、旋塞阀及其它旋转类阀门的配套。
1、智能型、比例式、开关式应有尽有;
2、采用单相电源,外接线路特别简单;
3、体积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5%左右;
4、特殊铜合金锻造蜗轮,强度高、耐磨性好;
5、重量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0%左右;
6、免加油,免点检,防水防锈,任意角度安装;
7、轴承和电气元件采用进口名牌产品;
8、双重限位,过热保护,过载保护;
9、铝合金压铸外表,精细流畅;
10、使用耐热阻燃电线,受热不老化,安全可靠;
11、1500V耐压,特制线锁锁紧电缆线;
12、数字设定、显示阀位值、数学整定、高度清晰。

13, 可选择力矩:50 N.M、100N.M、250 N.M、500 N.M、600N.M、1000 N.M、2000 N.M(定货时请选择)
14, 可配球阀:DN15-300,蝶阀:DN50-600(定货时请选择)
15, 电源:220V AC 50/60HZ,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16, 环境温度:-30度-60度
17, 手动操作:随机附手动摇柄
18,电气、机械二重限位
19, 防水等级:相当IP67
20, 安装方向:可全方位任意角度安装
21, 位置测量:可选择开关、电位器或4-20mA.
22, 箱体材料:压铸铝合金
23, 进线接口:PF1/2“进线锁
24, 转角0-90度;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25, 行程30/60/120秒可选
26, 过热保护
27, 可以通过外接电源的切换或外部输入信号,实现开、关和中间位置的控制
28, 可直接接收电源开关或计算机、仪表等输出的4—20mA DC/1---5V DC等信号,实现对电机阀门智能控制和精确定位

智能型附加描述:
1, 控制精度:0.1%-3.0%(可调);
2, 可设定执行器正逆动作模态和输入信号中断时“中断”模态—OPEN(开)、STOP(停)、SHUT(闭);
3, 可设置是否允许电子制动;
4, 输出执行器位置信号:低漂移输出4-20mADC对应执行器全闭至全开,信号完全与输入隔离(光电隔离);
5, 有超温保护功能;
6, 可通过按键自由标定输入信号所对应执行器的动作区间(一般标定为电动执行器全闭、全开位置);
7, 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8, 执行器堵转检测控制功能;
9, 可设定允许改变精度或重调时间;
10, 密码锁,防止误操作;
11, 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咨询:0755-81535537林先生

网友J:
从原理角度讲,不外两类:一是行程控制式,二是力矩控制式。所谓行程控制式,简单地说就是转多少圈能使阀门关紧或打开。这种原理的执行机构是目前大宗普遍采用的产品,缺点是,定线位后容易跑动,造成阀门关不紧泄露,平时的检修量也大。而力矩控制式的产品就不一样了,所谓力矩控制就是用多大的力或扭矩把阀门关紧,保证一次性压严不泄露,再者还要保证关严的同时能够顺利打开。

焦作市凯德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最近研发了一种力矩型执行机构,就是所谓的力矩控制原理的执行机构。是从焦作电厂多年来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提出立项并研发成功的,有着相当的实用性。并申请了国家专利。网址:www.kaidep.com 电话:13569108909 赵经理

网友K:
正反作用就是电机的正反转,阀门开与关就关系到正反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