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电阻的阻值怎么得出来的

楼主(2007-08-10):
(无正文)

网友A:
有专门的水阻测试仪表

网友B:
表笔平行,两表笔之间的宽度为10mm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A:
表笔和水的接触面积,表笔的距离直接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B:
两表笔要放进去完啊,再说了水电阻很大的,

网友C:
根据欧姆定律,用调压器加压测电流和两端电压即可

网友A:
什么专用仪器都省了,都可以土法搞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