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执行器反馈问题

楼主(2007-08-10):
我厂使用执行器为ZKS-3100X型.在更换印制电路板后,出现反馈指示反了,全关反馈指示100%,全开反馈指示0%,可以实现自动控制.

网友A:
电机线正反转换一下

楼主:
试过,但是无法实现正常反馈.

网友B:
调整调零和调量程电位器,如果是智能电子式则将作用方式CF修改一下。

网友C:
什么是CF?谢谢!

网友D:
印制电路板作用方式修改一下.

网友E:
需要进行以下调整
1、反馈电位器1、3角对调;
2、伺服放大器输出与电机正反转对调;
3、限位开关接线对调。

网友F:
顶邢昌明的回答!!!

网友G:
看有没有一个正反向输出转换开关,若有,拨动一下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