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印刷机张力不稳的原因

楼主(2007-08-10):
  一台六色印刷机用的是三菱PLC控制,正常的开机程序,到了六米每秒就不升速了,当压下两条印刷压辊后(压一条不行)可以升到正常速度,但出现了整机张力不稳定,经检查各浮辊反馈都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在线监控PLC程序不就知道原因了吗?你也没有说清楚是什么反馈?是电位器的吗?

网友B:
6米的速度的时候不生速了,可能是程序就这么编写的,做了一个限幅,如果工艺要求不是这样的,你可以把限幅去掉,。
当压下压辊后,可以生速,说明的确可能是编写程序的人把连锁弄混淆了。而且个人认为,是不是在机组正常运行的时候不应该有压辊压下?
如果压下,每个张紧辊上面的出力就不一样了,可能张力波动厉害。
但只要你看一下你的变频器等,如果一直在某个范围内上下调节,就说明传动正常。可能只是PLC内连锁有点问题。
我是搞冷轧带钢轧制的,也有张力控制的问题,欢迎交流

楼主:
   用的是电位器作反馈.

楼主:
   机器的工艺要求是:速度到了10-20米(可以改变)以后才压压辊的,机器出现不能升速时我们少用了一条放卷牵引压辊,但在以前用这种方法开机是没有问题的.机器厂家说问题就在这条压辊(现在用上了可以开机),搞不懂?

网友C:
印刷是主速度,当印刷压辊没压下时,入料牵引张力没使能,出料牵引,收放卷张力使能,主速度由入料牵引提供,当你入料牵引辊没用,放卷到出料牵引之间张力没隔开,造成放卷和出料牵引之间两段张力互相作用,你的设备可能是松德,松德利或海宁的

楼主:
   谢谢,H工!我们用的是松德的印刷机,我们有一台单头涂布机(SDC1650/21E06)是您设计的程序吧?有的时候会出现:主辊速度不同步,入料牵引到主辊的膜张力很小,主辊到冷却辊的张力很大,会在烘道理把膜拉断。检查变频其速度有100多的波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编码器的原因吗?谢谢!

网友D:
首先谢谢各位兄弟的关注!!!这段时间我也尝试着做销售,其实销售也不是想像中那么容易,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看各种不同的脸色,讲不同的话,不再像干技术时的脾气,不用去管客户接不接受,不用去管他的感受,以事实去说服他,销售的最大特点觉得是一定要顺着客户的思想去说服他,最大的体会就是要学会蒙

网友C:
你打我电话13928603567我了解以下详细情况

楼主:
    谢谢韩工!我刚接触印刷的时间不长,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还请韩工多指教!

网友E:
分析的很对,因为松德和海宁腾达的印刷设备是一个人编的,是上海的何工

网友F: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

网友G:
不上轧棍速度不能提升,应该说明该系统是速度和张力双闭环控制系统,当配合不太好时,或者程序中某个数据不能很好的复位时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故障。
更多详情:www.jxhexin.com.cn

网友H:
幸好我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但经常遇到磁粉制动器卡死或不工作的问题,更换磁粉后正常.

网友I:
遇到过磁粉制动器卡死或不工作的问题,更换磁粉后正常,有没有张力反馈呀

网友H:
这倒没注意!

楼主:
   我们用的是双收双放,由PLC给出速度和启动信号的主动主动收放卷。然后由浮辊对其进行小范围修正。

楼主:
我处有一台LE-30CTA张力控制仪,在进行参数初始化自动归零后,进行自动跨距时出现负载过小,检测传感器和电缆均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J(2007-10-31):
下面引用由hlq在 2007-8-13 9:12:00 发表的内容:
  印刷是主速度,当印刷压辊没压下时,入料牵引张力没使能,出料牵引,收放卷张力使能,主速度由入料牵引提供…
--------------------------------------------------------------------------------------------
松德的凹印机做的确实比广东很多其他的厂家好一些,不过见到何工对楼主所述的故障分析之后,我有些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道是否正确,还请何工及其他 前辈不吝指教。

我觉得印刷胶轮没有下压之前,以出料牵引作为整机的线速度基准比较好(用入料牵引作基准时,原理上一样,但是考虑到材料的重量及阻力,此时出料牵引的张力浮辊气压需要大到一定程度才能保证及时将前方送来的料带走,当然以入料牵引为基准也有一些好处,比如这样更有利于放卷起始卷径的准确运算),并且在程序中应该对各张力浮辊起作用的时机进行准确的逻辑判断,保证各种情况下,各张力段之间只有一个张力浮辊起作用,如果开机时没有压出料牵引胶辊,则应当作出警示。

网友K(2009-08-22):
我个人认为还是先检查设置,如印版直径等,张力不稳,原因很多,你说的不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