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程语句?

楼主(2007-08-10):
LD  0008
AND 0003
OR  0007
AND 1011
LD  0003
AND 1013
OR LD
LD  0015
OR  0002
AND LD
AND NOT 1006
OUT 1013
特在这里请问,OR LD;AND LD这两句是什么意思?非常感激.

网友A:
AND LD  并联触点组相串联链接的指令
OR  LD  串联触点组相并联链接的指令
这两条指令都是针对触点组来说的,这是基本指令哦。
如果您熟悉西门子的话,这指令相当于西门子A(哦

网友B:
把前面的沒有out的ld全部and,就叫and ld.
.......................or,.....or ld

网友C:
这在PLC上称为“位栈”操作,用于处理梯形图表达式的处理。
其实并不需要了解这些,能会梯形图就足够了,钻牛角尖会浪
费精力

网友D:
可以用LDP.LPP实现同样的功能

楼主:
这一程序图对吗?

网友E:
OR LD;AND LD是块指令.

LD  0008
AND 0003
OR  0007
AND 1011
LD  0003
AND 1013
OR LD
为并联块.

LD  0015
OR  0002
AND LD
串联块

网友F:
变成梯形图应该是上面的那样吧.

网友G:
OR LD是块并联;AND LD是块串联

楼主:
非常高兴有那么多的朋友帮助,谢谢.我的理解可能有点偏差.因我图格式不对所以没能发出,就在0007上,我是左边接母线,右边并接与0003和1011间.

网友F:
啊,知道了,谢谢更正.

网友H(2007-09-13):
那位高手知道:OMRON 新的小型PLC: CP1L 如何使用 MODBUS 通讯?

网友I:
蟹爪兰说得对!

网友J(2008-05-22):
各位大师,我从事工厂土电工,学过电子就会修点家电的那种,想学点PLC 有问题吗,在没实物的情况下能学会吗,梯形图还好点,但对那个OR LD(块并联)AND LD(块串联)一点都搞不懂,到底咋回事嘛。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J:
好深奥哦,,我会点一般电机的控制电路,电器维修还可以,但对PLC编程及应用一窍不通,想学PLC从哪里入手,有相关网站和书籍吗,哪能位大师给介绍一下。最好是通俗易懂的那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