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切机的技术问题

楼主(2007-08-10):
以前只是对分切机有个初步了解,只大概记得有放卷、收卷、主传动等结构,对其中的细节不是很了解,不知道哪位熟悉的高手帮忙回答几个问题:
1、主传动和切刀用变频电机,变频器是不是要用特殊功能的变频器?
2、收卷和放卷部分,我看有些机器上有磁粉制动器,是不是磁粉控制器就可以控制收卷、放卷的速度,不需要另外的电机了(比如变频电机之类的)?
3、收卷和放卷的张力是如何控制的?
4、有些设备上有纠偏执行机构,请问纠偏是用伺服电机控制还是同步电机?

网友A:
是在说横切还是说纵切?
2、磁粉制动?一般都是用来调整张力的。

网友B:
估计是纵切,就是说一卷分为两个以上的卷,因为如果是横切起码应该叫定长裁断吧,整个系统的叙述里没有定长部分,不定长随便切?呵呵,还有切割时如果不停止送料那还要有飞剪系统吧,

4、纠偏机构?不知道是切什么材质?纠偏用伺服就行,我们上个世纪做过一个轮胎生产线的纠偏,呵呵,用变频器加普通交流电机做的,就是用感光的对射叉子来感应被遮挡部分的面积对应电流或电压的大小,经过合适的处理后给变频做模拟量给定的速度调节,电机输出接一个丝杠连接平台控制胶面移动,效果还可以,就是精度和响应速度不是很高,不过对于那条生产线足够了。。。。。。纠正楼主一点概念错误,伺服电机和同步电机不是两个门类,而是交流电机一般分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异步的转子为感应线圈,转动时转子和定子始终有转速差,所以称异步,变频器驱动使用多些(当然也有同步的变频器);同步电机转子为永磁材料,转动时转子和定子始终一个转速,所以称为同步,交流伺服一般为同步交流电机。

楼主:
凡夫俗子说得对,是纵切。

我也知道伺服电机和同步电机不是两个门类,我的意思就是想问一下在分切机上的纠偏机构是用伺服的多还是变频的多。

今天看到有个分切机,用的纠偏执行机构是油压泵,主传动、上下收卷和放卷用的都是西门子的电机,电机都带编码器的,变频器用的好像是SSD的牌子的。有没有熟悉这款变频器的,它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功能?编码器的信号都反馈回变频器,估计一下这个反馈信号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C:
分切机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张力控制部分了,需要经验参数....

目前在国内相对比较有名的分切机生产商是上海康普(Kampf),杭州大华,都是做伺服分切的

楼主:
对,最关键是张力控制。编码器反馈回的信号是不是就是用于张力控制的

网友A:
编码器一般不能直接检测出张力。也有用多个位置的编码器信号来计算张力变形的,但是,这毕竟不是直接检测出张力来。

网友D:
我公司设备上也有一套纠偏装置,不过是电液纠偏,正如楼主所说,有使用液压泵,还有压缩空气,收卷产品在引出时经过一个纠偏传感器,通过测量遮挡压缩空气传感器的风量的大小,来决定调偏辊左移或右移,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液压与风压的平衡,风压决定移动的幅度,液压决定移动的灵敏度。

网友D:
磁粉制动器是用来控制张力的,类似于离合器,并不能控制速度,所以不能代替变频电机,而是要二者结合使用。

网友E:
分切机的张力控制不管是用伺服还是用变频,一般用扭矩控制其张力就可以了,我们用施耐德71变频做的分切机控制,连PLC都不需要,直接在变频器的卡里编程,特方便。

网友F:
1、转动和刀(估计是圆刀)用变频主要是调速用,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要求,关键是刀轴和牵引辊要同线速。(主要靠机械传动速比来实现)。在我们这个行业,过去都是用调速电机。
2、收放卷用磁粉制动器是为了控制材料的张力。准确的说,收卷应该是离合器。现在随着控制技术的不断进步,收放卷越来越多的运用变频系统或伺服系统、直流系统。总之,方式多样。但都是做力矩控制。(我也见过做速度控制的国外机器,如莱宝的镀铝机)
3、收放卷张力主要通过压力传感器、计算卷径等反馈方式来实现恒张力或锥度张力。
4、纠偏控制器执行机构有同步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也有液压驱动,主要看纠偏要求的精度、材料的状况(重量、印刷颜色)等来选择使用。

网友G:
磁粉控制器是用于力矩控制的。
张力控制多为力矩控制,也有速度控制的。

网友H:
SSD估计是欧陆。

网友I:
我公司是专业配套分切机的电控系统,可联系我
nanjing0000@yahoo.com.cn

网友J:
我公司专门做涂布,分切,包装,有事可以和我联系.PUJIAXIAOYU@163.COM

网友K:
如果收卷的动力取自主传动的话,用一般的变频器就可以了.纠偏的电机比较多的使用直流伺服马达,国产的比较多用同步电机.

网友L:
看了有些不明白,分切机是用来切什么的?我们公司专门制造纸版生产线的机器,有纵切和横切,这些有区别吗?好想没听说过有什么收卷和放卷

网友M:
有需要做带材、线材的卷绕和开卷才会涉及收卷和放卷。

网友A:
"我们公司专门制造纸版生产线的机器,有纵切和横切"
纸板当然不需要收卷、放卷,那东西卷不起来。说到收放卷,自然是能卷起来的东西,比如钢板、带刚、薄膜、电线、纸张之类。

楼主(2007-09-22):
现在要用三菱的 变频器系统做分切机,放卷、收卷和主牵引都要求用三菱的变频器,一共用到4套变频电机。由于刚刚开始接触这一行业,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做过的朋友能不能指导指导?据我了解,分切机最主要的是张力的控制,各个电机如何控制才能控制好张力?以前看过前人的系统,4个电机都带编码器,信号反馈回变频器,不知道这些脉冲反馈信号起到什么作用?
哎,一连窜的疑问,晕死啊…………

网友M:
用变频做张力控制,是不是应该加上磁粉离合器等张力控制装置呢?

楼主:
TO 波恩:现在有些分切机都用变频电机替代磁粉离合器了,当然了,另外还是有张力控制器的,我就是不知道如何控制这些电机相互间的配合动作。

网友M:
就是不清楚变频电机的力矩控制能力如何?应该不会比同步伺服电机好!

楼主:
用伺服贵啊,呵呵。据说采用变频电机的效果不错。也不知道这些变频电机是不是需要什么特殊功能的。
我查过一些资料,有些用的变频器是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不知道用了这种变频器还需不需要另外张力控制器?是不是有了张力控制器,变频器就不一定要用专用的了?

网友M:
还真需要一个张力控制行家来答疑解惑了,或者咨询一下三菱的张力控制解决方案。

网友N:
变频控制也没问题的。

其实有时候在想,变频器只要提供基本的东西就可以了,矢量方式是必须的,因为PLC已经足够强了。

网友N:
三菱的张力控制解决方案?当然也不错,但是,要注意和变频器的配合。

再者,PLC的方案也很好,而且针对性更强。

楼主:
To JNfirst:能详细指导指导么?呵呵。PLC解决方案是什么意思?方案是什么样的?

网友O(2011-09-15):
瑞安市鸿海机械有限公司专营分切机、横切机等机械设备  欢迎登入我公司网站:www.honghaijixie.com

网友P:
我以前给别的公司做过一台纵横剪,如果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你在哪个城市,如果近可以当面交流。QQ:303200904,敲门:分切机

网友Q:
各位大师:好!

请你们帮个忙。我现在测试台。

卷料:50KG,最大放卷400,卷厚150,卷宽600

放卷用三菱制动器控制张,收卷用离合器加电机。

现在问题是:我不知用什么电机,多大的电机。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