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海泰克3261-TFT人机资料

楼主(2007-08-10):
现有海泰克PWS3261-TFT人机不能与PLC连接.连线是用的与1711的连线,是线的问题还是设置问题.请指教.

网友A:
拨特率PLC型号等

楼主:
我的屏以前是与S7-200连接的,现与FX2N连却连不上.是设置的问题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止设置,组太也要改

楼主:
毕工:波特率我都改来试过了,没用.

楼主:
请问能详细点吗?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B:
你是直接把和200的屏拿来和三菱的连接吗?如果是,是一定不能通讯的.必须要先把软件中的PLC型号改为三菱才可以.
如果软件已经改了,就坚持通讯参数设置是否对应,另外通讯参数是读硬件还是软件.

楼主:
谢谢 aaaaaaa.我试试,不行再请教.

楼主:
试了好多次,终于成功.软件是已经对应了,可参数设置还是搞了很久.麻烦的是每次都要断电.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