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转矩、转速关系推导

楼主(2007-08-10):
虽然这个推导很简单,很多人也都知道,但我相信会对一些不是很了解三者关系的朋友有所帮助的。
关于功率、转矩、转速之间关系的推导如下:

功率=力*速度
P=F*V---公式1

转矩(T)=扭力(F)*作用半径(R)------推出F=T/R---公式2

线速度(V)=2πR*每秒转速(n秒)=2πR*每分转速(n分)/60=πR*n分/30---公式3

将公式2、3代入公式1得:
P=F*V=T/R*πR*n分/30=π/30*T*n分-----P=功率单位W,T=转矩单位Nm,n分=每分钟转速单位转/分钟

如果将P的单位换成KW,那么就是如下公式:
P*1000=π/30*T*n
30000/π*P=T*n
30000/3.1415926*P=T*n
9549.297*P=T*n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功率和转矩*转速之间有个9550的系数的关系。。。

适用于伺服电机额定功率、额定转速和额定转矩之间的关系互导,但实际的额定转矩值应该是实际测量出来为准,因为有能量转换效率问题,基本数值大体一致,会有细微减小。。。

一己之见,有误见谅哦

网友A:
有价值.不过我现在还没用到,收藏起来,备用!谢谢!

网友B:
不错,确实有帮助

网友C:
终于明白9550了,太感谢了

网友D(2007-09-28):
请问,该公式适用于变频电机么

网友E:
从公式推导过程中可以看到,和电机种类结构无关,所以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F:
适用于变频电机,以前只知道电机转距与转速与功率成正比,现在知道如何推倒出来的了.

网友G:
变频电机在工频以下为恒转矩调速,工频以上为恒功率调速。

网友H:
理论推导,不错,收藏了。

网友I:
9549.297*P输出=T输出*n输出
这里只有n输出容易得到。P输出,T输出怎么得出?
P输出=UI?有没有无用功?多少?
理不清啊

网友J:
"P输出=UI?"
这是电功率,上面说的都是机械功率。

网友K:
准确地将 电功率P=ε*I ε为反电势

网友L:
电机在50HZ以下是恒扭矩输出,在50HZ以上是恒功率输出.

网友K:
要看是什么电机,工频拖动的普通电机也许是如此,其它电机就未必了。

网友M:
对我很有帮助。多谢了。

网友N:
理论推导,不错

网友O(2007-11-10):
以前都是直接套用公式T=9549P/n,但一直不知道9549这个值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原来是这样的,多谢楼主。

网友P:
有点价值

网友Q(2008-02-18):
21世纪,你是最值钱的

网友R:
受益非浅,保存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