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棘手:EM235烧了,其他模块包括CPU都没事

楼主(2007-08-11):
碰到这样的问题,S7-200系统(模块顺序为CPU224,EM222,EM231,EN235,EN232),各模块的电源都是24V的,且同是一个稳压电源供电的.在系统正常工作的情况下,EM235上的输入点与输出都变成了0,而其他模块的点都没有出现异常,我们判断是模块烧毁了,该系统已经运行快一年了,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模块质量问题,还是由于外部原因引起的?百思不得其解.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应该是外部原因或自身产品质量原因

网友B:
没有听说过?

网友C:
先在外部找原因吧。如果是正规渠道买的,不可能不到一年就坏

楼主:
谢谢,今天换了块新的,就OK了,外部线也没有改变,十有八九是模块质量问题,那模块是国产的,国产质量待有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