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台达PLC的模拟输出

楼主(2007-08-11):
我用DVP14SS11R主机扩充DVP06XA模拟输入输出模块,我想实现的功能是模拟量的输出随时间改变(递增或递减),我用循环计时编程,每次输出的时间间隔时10ms,但实际测的模拟量输出是每100ms改变一次,而且总的变化时间比程序中设定的要长,是不是这个扩展模块最快只能以100ms的速率改变输出?
大虾,不要回答一半就没有下文啦!

网友A:
我用下面的程序验证过,如果你是每间隔10ms增加/减少模拟电压的输出,实际中模拟模块会延迟8~10ms响应,也就是说应该是每间隔20ms改变一次!

网友A:
我是将CH5的输出电压连接到CH1上,作为Ch1的输入信号的!

网友A:
另外请问你程序的扫描周期有多长?

楼主:
谢谢大虾,我也是用CH5口作为输出,我的程序扫描周期是8.9ms左右,我的程序和你的不太一样(简单复杂化了),我回去用你的程序试一下!谢谢!

网友A:
好的!我等你的消息!理论上应该不会有那么大延迟,D/A的转换时间只有3~5ms,当然采集信号也会有一定的时间,但是加起来应该不会有100ms那么大!

楼主:
大虾,我试过了,从总体时间上来看,大约是延迟一倍左右,但输出在100ms内是不变的,每100ms有一个阶越,将的输出寄存器D1的步长从k4改为k80,从0V输出5V要大约0.6s,输出成阶梯状,一共有五步阶梯,每一步100ms左右,跃变幅值约为1V!这是从示波器看的!

楼主:
这次程序的扫描周期大约是2.3ms,为什么模拟输出好像是将100ms之内的变化攒到一起输出呢?

网友A:
我按照您所说的情况验证,确实如你所说输出电压/电流每间隔90ms~100ms输出一次(我程序的扫描周期为4.1ms)如下图所示。您的问题可能要稍等一段时间

楼主:
要等一段时间?是不是现在台达PLC产品都只能这么输出?等一段时间,台达会在新产品中改进呀?
小弟现在很着急,如果产品只能这样的话,请明确告知呀,大虾!

网友B:
0.1s也不是很长,模拟量输出输入本身就需要一定的时间

楼主:
那就是说这款PLC产品的模拟输出时间就是这样了?输出的波形只能是梯形波呀!好的,这样我就不用白花心思改进了,谢谢大虾!

网友C:
首先谢谢各位兄弟的关注!!!这段时间我也尝试着做销售,其实销售也不是想像中那么容易,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看各种不同的脸色,讲不同的话,不再像干技术时的脾气,不用去管客户接不接受,不用去管他的感受,以事实去说服他,销售的最大特点觉得是一定要顺着客户的思想去说服他,最大的体会就是要学会蒙

网友D:
有可能就是那样,100ms的刷新率,性能不太理想,有特殊要求的不太好用,要求不高也能用。

网友A:
我这边用示波器抓出的反应时间为2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