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可以倒送电????

楼主(2007-08-11):
请教各位大侠们:空气开关可不可以倒送电,就是出线端接电源 进线端接负载。可不可以正常使用,又何弊端?

网友A:
网上有类似的帖子,去那个帖子看看

网友B:
我们公司德国过来的设备很多都是倒送电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用,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习惯的思维下,不看图纸操作,容易触电。
一般我们的安装方法是垂直安装,但是又有水平安装的(德国设备),实在不明白了

网友C:
这只是一个习惯吧

网友D:
为什么有的断路器只能上进线,不能下进线,而有的断路器既能上进线又能下进线呢?这主要跟产品的结构有关,静触点至断路器接线端距离较短,动触点焊至动触杆连着软联结经脱扣器至连线端的距离较长,传统的断路器设计总是以连着静触头的接线端作为电源端,在动、静触点之间有灭弧系统间的隔离及电源端之间的相间隔弧措施均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当断路器的动、静触点及连接部分,因绝缘及隔离已有措施,只要灭弧系统正常熄弧,断路器也就能正常开断。但采用下进线的断路器在短路分断时,动、静触点断开后,各相动触点连接部位均为带电体,在一段较长区域内,如轴间脱扣区有空隙,极限分断时产生的电弧因电动力及灭弧室缘故,大部分在灭弧系统中熄灭,但总有小部分的带电游离气体与邻相带电体相遇,就可能产生相间短路,破坏了断路器正常断开。DW15系列中壳架电流1600A及以上的规格,由于相间间距比壳架电流630A的断路器大,并采用隔离和绝缘手段,因此,虽然同为DW15系列,却能同时满足上进线和下进线要求。HSW1和DW45系列结构上,将每相用塑壳结构隔离成独立小室,因此所用规格都能上进线和下进线。
四、小结
    目前国内应用较多的HSW1、CM1、DZ20、和H、TO、TG各个系列塑壳断路器都只能上进线,而不能下进线,若一定要下进线,就要使产品的结构有异,下降幅度也应不同。因此,用户应当按下进线的极限分断能力试验报告,才可判断下降幅度。如果断路器垂直倒装,断路器原负载端在上面,并作为电源端,断路器远电源端在下面,作为负载端,其工作条件比垂直正装下进行时更严酷,因此在极限短路分断,除因与正装下进线安装形式而引起相间短路外,还因灭弧在下方分断时产生热气流方向是向上的,对电弧进入弧室也稍有不利。断路器横向安装上进线时,极限断路分断时,电弧主要是由于电动力驱动进入灭弧栅片灭弧,即使是触点断开时产生的热气六向上时,其上方仍然是灭弧室的金属栅片,只不过是灭弧室也处于横放位置,短路器横向安装上进线时对起其性能影响不大,当然,断路器横向安装也是不能下进线的。如果是漏电断路器更不能将上进线和下进线接反,因为电子式漏电断路器的脱扣线圈只有在得到动作信号的时候瞬时带电,当漏电断路器断开分断电路后即刻断电。如界限相反,造成漏电断路器动作后,电压依然加在脱扣器线圈上,就会烧毁线圈,整个漏电断路器丧失了漏电保护功能。

网友E:
毕兄专业

网友F:
那样放只不过是为了方便,和好看了

网友G:
TO  :毕敬群
说得非常正确,顶一下

网友H:
可以,现在我门厂就在这样使用

网友I:
如果是漏电断路器更不能将上进线和下进线接反,因为电子式漏电断路器的脱扣线圈只有在得到动作信号的时候瞬时带电,当漏电断路器断开分断电路后即刻断电。如界限相反,造成漏电断路器动作后,电压依然加在脱扣器线圈上,就会烧毁线圈,整个漏电断路器丧失了漏电保护功能。
  问题一.零序电流互感器感应出电流,经放大器放大.驱动脱扣器线圈,导致漏保脱扣.就算是在倒着接的情况下.电源已经切断(虽然供电电源没有断开)零序电流互感器应该也感应不出漏电流来.那脱扣器线圈怎么还会烧呢.
  问题二,我并不关心倒接的问题.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照这么说我在漏保旁并一个空开如果同时合上.(显然是一个很差的设计,但这是个特殊情况)如发生漏电的现象是,漏保必烧无疑.那如果我合上空开,漏保断开的情况下.发生漏电现象时漏保的脱扣线圈会不会烧呢?请指教.

网友J:
应该可以,我们公司有的设备空气开关的接线就是接反的:即出线端接电源 进线端接负载(设备从厂方运过来时就是这样接,我想应该不是厂方的失误吧)

网友K:
觉得,还是有必要问问,这个空开的厂商啊,

一般情况的话,还是   上进下出  没有问题

网友L: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倒送电呢???

楼主:
回复guafa58:空开是正泰的。
回复性感电工:不是喜欢倒送电而是有时工作需要而已。

网友L:
倒送电很容易误操作的
你自己结线还好,等别人操作的时候就容易出错了
所以还要标示出来吧

楼主:
同意性感电工的说法,但此做法也是逼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M:
  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和好看吧?毕工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网友N:
看是怎么保护的如果是发热型是可以的如果是电磁型是不可以的!

网友O:
学习了。毕工厉害呀。

网友P(2009-02-27):
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倒送电,那样太危险

网友P:
国家强制认证中,允许倒送电吗?

网友Q:
多数情况不提倡,但对一些比较特殊的进线可以采用。

网友R:
学习了!但还真没见过!

网友S:
见过倒送电的,没有注明是倒送电是很危险的。

网友T:
在国内还是从上端进线的好!安全!!!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在国内还是从上端进线的好!安全!!!

如果到送最好标注下

网友V:
l理论是可以的  可是国产的大都不能   进口的用过可以的

网友W:
有些空开倒送电容易发生短路,所以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打破常规,那是要付出带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