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指令

楼主(2007-08-11):
如果说我在数据寄存器中应用了MW0,那么我的地址位就不能用M0.0-M0.7了吗。

楼主:
它们之间其互冲突是吗?

网友A:
MW0的低8位就是M0.0-M0.7,他们之间地址重叠了。

网友B:
MW0里就有M0了

网友C:
这样用不好,MW0是一个字,它包括:MB0和MB1,
MB0包括:m0.0---m0.7,8个位.

网友D:
MW0=MB0(高位)+MB1(低位)=M0.0.....M0.7+M1.0....+M1.7

网友E:
恩,这主要是字、字节、位的问题。
现在让我感到头疼的是,我发现S7-200和S7-300好大的区别啊,
以前学的S7-200好象对我现在学S7-300都没什么帮助似的

楼主:
是啊,我也有同感

网友F:
看你的目的了,如果本来MW0就是从别的地方传过来的一些位数据信息,你也可以用M0等位信息啊,如果你是要将MW0传出去,也可以在传出去之前对它的各个位进行操作啊。主要取决于你编程的思想

网友G:
没接触过200  还真不清楚差别有多大

网友H:
200大家都说是经典

网友I:
下面引用由cade_zk在 2007-8-14 1:23:00 发表的内容:
  没接触过200  还真不清楚差别有多大
--------------------------------------------------------------------------------------------
差别很大哦!

网友J:
200  300区别很大

网友K:
同感  以前 用200,,现在用300  差别怎么这么大

网友L:
硬件结构,编程环境都有所不同

网友M:
200与300差别是比较大的,主要200PLC是西门子收购的。

网友N:
S7-200与S7-300差别太大,
西门子实在不应该。

网友O:
哥们,200是西门子收购的,300是西门子自己的。两者联系不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