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读屏的万年历

楼主(2007-08-11):
我在台达触摸屏的宣传资料上看到说屏的万年历可以让PLC读到从而给不带实时时钟的PLC提供时间功能,可是万年历在屏中的地址是什么呢??找了手册根本没提到这个

网友A:
可以用其他宏命令中的:取得系统时间赋于PLC的一个寄存器就可以了

楼主:
你好:其它宏命令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是不是要名加模块呀!

网友C:
$100 = GETSYSTEMTIME 这样就取得了日期的地址
$100年$101月$102日$103星期$104时105$分$106秒
你再用一个宏指令将$100—$107赋给PLC的寄存器不就OK了

楼主:
TO:后台运行,请问你 是怎么知道这样的啊,用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