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风机传动方式求教?

楼主(2007-08-11):
大家好: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风机选型时有一项传动方式选项,有A型还什么型的,指的什么意思?后倾式和前倾式风机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传动方式:
A、电机直连,无轴承;
B、悬臂支承,皮带轮在两轴承之间;
C、悬臂支承,皮带轮在两轴承之外;
D、悬臂支承,连轴器直接传动;
E、叶轮在两轴承中间,皮带轮在外测;
F、叶轮在两轴承中间,连轴器直接传动。
后倾式和前倾式是叶片的弯曲方向,后倾式风机风压低,效率高,前倾式风机风压高,效率低。
看来,张羽先生对风机不太熟悉,建议将你的使用要求告知风机生产厂,让他们替你选。

楼主:
TO:yjig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谢谢!谢谢!

网友B:
能不能再说说风机的使用工作中注意那些/

网友A:
风机相对于其它设备,要简单多了,要说注意事项,那就凑和几条吧:
1、如风机的进风温度变化幅度较大,当进风温度较低时,应提防风机有可能过载;
2、如进风量的变化幅度较大,当风量较大时,应提防风机有可能过载,尤其当电网电压同时较低时,更应注意;
3、如风机输送的气流含尘浓度较高,应定期清洗叶轮表面的污垢,污垢积累过多,有可能引起风机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