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CAM/CAE
autoCAD2006安装出现点小问题,寻求高人指点

楼主(2007-08-11):
我在安装autoCAD2006时出现了以下问题:“错误1308,源文件未找到,CAD\Bin\AcadFEUI\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Autodesk Shared\acstart16.exe.config 请确定文件存在且有权访问。”
我试了N次安装,都是出现以上的问题,并且有一次安装软件使用的还是正版的光盘,用了几次下载的软件都不可以,特询求高人指点迷津![/b]

楼主:
急,请高人尽快出招,谢了!

楼主:
唉,太可悲了,就这么一个问题,竟然无人关心问津呀!!!

网友A:
建议在别人电脑上安装看是否成功。

网友B:
换个版本的操作系统。另外也可以装2007,这个应该行,我装过。

网友C:
不好意思
不太懂

网友D: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电脑,然后安装呢?

网友D:
也许 你的系统原来装过CAD 删除不彻底.

网友E:
将你的旧版本删除,重新下载安装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F:
同意楼上的,以前也遇到过,重新做了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G:
换个版本的操作系统

楼主:
看来只能重装系统了,以前是装过,因病毒入侵故又重装原来的系统,可这次之后就安装不上了,其它的软件都没问题,看来环境对软件有很大的作用的!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