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调试问题

楼主(2007-08-11):
Y轴伺服垂直使用,马达轴直联小齿轮,小齿轮带动大齿轮,大齿轮下方的同心小齿轮咬合齿轮导轨。就是雕刻机Y轴常见模式。用的是松下1.0KW马达
  现象:在工作台低速(40转)运行的时候,很明显的发生抖动,一顿一顿的走,我这里说的是工作台在抖,因为观察发现马达轴一直走的很匀速,很平稳.所以现在确认不了是否伺服调整有问题.
  所以请教各位调试方面的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低速时的抖动,是哪方面的原因,希望指点.
  另外本人调整了刚性,增益,和惯量比都没有得到改善

楼主:
这是不是有可能是低速时的抖动问题?

楼主:
为什么高速的时候不爬行,而低速爬行呢,交流伺服的扭距是恒定的呀。

网友A:
你确信这不是机械共振吗?

楼主:
但是自适应滤波器是开着的,有共振的话完全可以被抑制的呀

楼主:
我现在就是考虑,由于负载的刚性不好,所以刚性才调到1的时候做自动增益调整就会印发马达震荡,响,同时增益也调不上去,总响,如果刚性和增益小了,又会导致负载爬行,也就是输出电流不够。我就是这样的理解,请各位给些指点,谢谢

网友B:
“在工作台低速(40转)运行的时候,很明显的发生抖动,一顿一顿的走,我这里说的是工作台在抖,因为观察发现马达轴一直走的很匀速,很平稳”
==============================================

估计是机械系统爬行的可能性很大,从伺服到工作台至少经过了2级齿轮传动,在加上导轨的摩擦等非线性和死区因素影响,极有可能产生低速爬行。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单步给脉冲,看发出几个脉冲Y轴才动,两个方向分别测测。

网友C:
试看用手推时是否平滑?如果平滑,就是控制部分问题;如果还不平滑,考虑加强润滑、减小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