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ABB AC800M I/O模块端子怎么接线

楼主(2007-08-11):
各位前辈好。我是新人。我想了解下ABB的PLC AC800M的I/O端子排怎么接线?它一共有三排端子,分A B C ,好像还和现场仪表的线制有关?拜托各位了

网友A:
http://www.xiandi.net.cn/shouce/ABB/ACS800/CN_ACC800_CraneApplProgFW_10.pdf

楼主:
liuhongshan 你好 怎么是变频器ACS800的固件手册。不过也万分感谢
我想了解AC800M的端子接线?

网友B:
AC800M安装后,软件中就已经含有S800I/0 接线详细手册了。查看后应没有问题了。

网友C(2007-09-20):
800IO手册上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