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编码器连线定义

楼主(2007-08-11):
松下伺服系统的电机体编码器连线丢失,现想自制一条,那位朋友告知连线的定义,驱动器型号是MDDA083A1A。驱动器的连接器已购得。驱动器端的连接器没有介绍,请大家帮助。

网友A:
手册中应有接插件的引脚定义。

楼主:
只有a4的说明书,和a系的不一样哦。

网友A:
那就想办法找个A系列的?先看看gongkong.com的自助资料区中有没有

网友B:
我有A的说明书 0635-2127021

网友C:
" 那就想办法找个A系列的?先看看gongkong.com的自助资料区中有没有"
资料库里一定有英文的,中文的就不清楚有没有了

网友D:
松下的只有两种,我也刚修一台,我的是下边十线的那种。
打开编码器的盒子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照图连接,上电就报警#22,编码器错误

楼主:
最下边的图是对的,接好线就不报警了,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把编码器拆下来了,装上后,定位不对了,请教如何定位编码器

网友A:
编码器定位实质上就是确定电机的电角度初始相位,论坛有旧帖讨论,建议搜索,或者咨询代理商。

楼主:
波恩你好
   不知道你是太忙还是不够热心,你的建议对我没用啊
 代理商直接告诉我让我发过去,搜索也找不到,困惑好久了
能给我解决问题就好了。

现在调试编码器安装位置后,有时候快,伴有高噪音有时候不转伴有高噪音有时候猛地动一个角度就不动了,有的时候转一整周就停下了。以上是把编码器定位到不同的位置的状况,就是没有像快速调试说明书中的300转每分钟。定位编码器的紧固件就是两个小螺丝,如果松动了就会位置偏移了,应该好多人遇到此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不值得在此一提?

另,示波器看到的a,a/,b,b/,z,z/信号的波形都很好。我的示波器是模拟的,所以看双通道上升沿角度是否对应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A:
忙是必然的,至于够不够热心,那只有靠体会了。

按照你说的“最下面”的图,其编码器是增量加串行的,其中的串行部分是什么很难说,所以相位对齐问题自己也许是不容易做。

至于我说的旧帖,你可能是搜索方式有问题,再搜搜试试?不过其中的方法对上述编码器未必奏效。所以想节省时间的最佳办法恐怕还是要请代理商帮忙了。

楼主: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还望知道的朋友指教了。
在此谢过波恩,实在不行就发给代理商了

楼主:
我的理解请看看是否正确

伺服马达的a、b、c三相线,把a接直流30v正极,把b、c接到一起连接直流30v负极,定到的位置就是马达的相位零点。此零点有四个,对编码器的定位无所谓。

编码器z信号输出的上升沿作为编码器的零点

把马达相位零点对齐编码器的零点就可以了(对吗)其中的偏差允许多少

我按照此方法试过,马达动一下,驱动器就报马达过速了#26

我想在此能讨论出结果的话,无疑对大家都有好处

网友A:
关键不知道原厂的初始化方法到底是什么?
还有一种常用的方法是A相(一般作U相)接直流+,B(V)相接直流-,使转子定位,然后对齐Z。但是此方法一般适于带UVW换相信号的编码器,不知松下这种是否可行,搞不好RX,RX#里面有道道。

楼主:
不知松下这种是否可行,搞不好RX,RX#里面有道道。

有人能说说rx的道道吗?

网友A(2007-09-14):
据说是保密的,尤其是初始化部分!

网友E(2009-10-26):
不是说不能自行修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