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系统在位置控制模式下,伺服电机的速度怎么控制?

楼主(2007-08-11):
请教:1.伺服系统在位置控制模式下,伺服电机的速度怎么控制?
     2.伺服在位置控制模式时,上位控制器(PLC)输入的指令脉冲与伺服电机的速度之间
       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取决于指令脉冲的频率,或者说单位时间(刷新周期)内指令脉冲的个数。

网友B:
怎么控制?  你自己控制啊!!
你写程序时,写进的频率就是控制的伺服电机的速度

网友C(2007-09-18):
1:应该是更改你发脉冲的频率的数值
2:脉冲指令中的频率越高,伺服电机速度越快

网友D:
   TO afei-s7
 有關你的這一個問題.我們的servo motor pds-系列,有此功能.我們可以很快速的.由位置模式.轉成速度模式.而且不用很難程編.你可到我们的網站注冊一下.下载資料.
       www.rema-power.com
e-mail rema.power@msa.hinet.net  remapower@msn.com
  QQ   539297990

网友E:
首先在伺服里设置电子齿轮比

网友F:
取决于指令脉冲的频率*电子磁轮比

网友G(2007-10-30):
先要知道你的电机编码器分辨率...算出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
然后用你一秒钟发的脉冲数除以这个数...得出每秒的圈数....

网友H(2008-10-12):
现在我以一秒钟发送1000个脉冲给伺服装置,而在这一秒内伺服装置可以以任何速度旋转,可以变速度,也可以匀速,总之伺服只要完成指定的的位置即可,请问这个时候我们同过设定脉冲的频率来设定伺服电机的速度如何体现出来?

我的这个回答可能很蠢,但是速度环调节不好的话,不就出现了变速度的运行?

网友A:
在位置模式下,执行速度要么放开,即不必关注,要么按预期速度,此时只能靠上位控制器的运动规划来保证。

网友I:
位置模式

脉冲数量:位移

脉冲频率:速度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位置模式

脉冲数量:位移

脉冲频率:速度

还要设定好电子齿轮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