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接触器遇到难题?

楼主(2007-08-11):
请教:欲购电机起动器一套,所配电机为55-4 3KW,输入为220V  3相电  60Hz ,起动器要求Y--Δ起动方式。主接触器、角接触器和星接触器选用多大电流的,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A:
星形电流小,三角形电流大,相差1.732倍

楼主:
能否推荐个型号?谢谢!

楼主:
参考了精华版的文章:
55000W,220V,功率因数0.8,三角接电机,
线电流是:I线=55000/1.732/220/0.8=180A;
相电流是:I相=I/1.732=104A;
起动Y接时电机功率是三角接的1/3倍,
55000/3=18333W;这时的线电流=相电流
I线=18333/1.732/380/0.8=60A
正常三角运行时,接触器流过的是相电流104A。

是这样算吗?
如果是选用多大的什么型号的比较合适呢?

楼主:
哪位师傅帮助一下啊

网友B:
p=1.73*u*i*cos@
你去套一下(功率因数符号我打不出来)

网友B:
你就算正常运行的电流.选择的时候比计算的大一等级就可.

楼主:
主接触器、角接触器和星接触器选用
正泰的 CJX1-170 或者 LG的  GMC-180
可以吗?
所配电机比较特殊,55-4 3KW,输入为220V  3相电  60Hz 不知道选用时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哪位师傅教一下啊,谢谢!

楼主:
电流到底用多大的比较合适没把握,高手请指点一下对错。

网友C:
选用LG-GMC180比较合适

楼主:
谢谢 三脚蟾 高云  王明河 几位师傅的指点!

楼主:
原图不清楚,哪位师傅能以专业的眼光介绍一下这个图各部分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