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圆“指示灯”在WINCC下如何最简实现?

楼主(2007-08-11):
PLC是处理开关量的1/0,
一个开关量(如Tag1)可在WINCC用个圆形“指示灯”显示出,
因为开关量特多,如何最简单的实现这个指示灯呢?要具体点。

网友A:
也许觉得太简单,不屑一顾,
我很听听大家的最简单方案,希不吝赐教。

网友A:
真的没人答,算了!
看起来简单,其实有学问。

网友A:
做指示灯,我用的三种方法都有缺点:
1。两幅相同的控件,但颜色不同,重叠在一起:
最上面的.Display(显示)受变量控制;变量为真,就是
上面一幅;为假,见到的就是下面一幅;
优点:快速; 缺点: 要两幅控件;
2。也用两幅相同的控件,但颜色不同,属性“是否填充”
受变量控制,变量为0时,背景色显示起作用;为1时,变为透明,下面一幅透了过来,又是一种颜色;
优点:快速,还适用于兼指示色的按钮;
缺点:同上;
3。只用一个控件,背景色受变量控制,因为变量是开关量,
颜色是数值量,需用“对话框”建立颜色对应关系,如:
1------红色
0------灰色
优点:只要一个控件;
缺点:变化速度慢,滞后1秒;
所以,有没有直接快速的方法呢?
大家好象很冷漠。

网友B:
因为在大量图库软件充斥Internet的今天,探讨这些做法已经毫无意义,直接做个控件,引用到Wincc中,效果与速度都能得到保证。
大家都很冷漠是因为这些小的制作细节没有必要去过多的留意与讨论而已。

网友C(2013-12-11):
其实第三种方法可以,不知道设置变化根据时间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