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求助WINCC画面数值显示虚

楼主(2007-08-11):
我想问下WINCC画面数值有时候显示就变成虚值这是为什么?PLC没有问题,连接的网线也没有问题。谁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什么虚值?不明白?

网友B:
就是取不到值呀,
运行时在WINCC菜单TOOLS->Status driver connections是否OK?

网友C(2007-09-15):
PLC与WINCC 断线了吧

网友D:
同上,PLC与WinCC连接中断

网友E(2008-06-08):
重新启动wincc系统.我们单位的ifix系统和cimplicity画面中也经常有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