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B系列伺服说明书的疑问

楼主(2007-08-11):
下面2张图片是台达ASDA-B系列伺服说明书中关于硬件接线的图例。对其脉冲电路存在如下疑问:
1、发现的问题:图片显示PLS与SIGN短接、/PLS与/SIGN短接。
   疑问:内部电路真是这样短接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PLS、/PLS的功能与SIGN、/SIGN的功能和接线就可以互换了?光藕能同时发送2个信号?
2、发现的问题:图片1的PLS与SIGN短接后通过50欧电阻与光藕的负极连接,可图片2的PLS与SIGN短接后通过50欧电阻与光藕的正极连接!
   疑问:难道硬件电路还能自动切换?
3、发现的问题:图片2中的PLS与SIGN端子与PLC输出差分信号的低电平端连接,可伺服内部PLS与SIGN端子却与光藕的正极连接。
   疑问:这样的电路,光藕能正常工作?

楼主:
在ASDA-A系列伺服说明书中,PLS和SIGN回路就是分开画的:

网友A:
我的理解:
1、画图的人只画了一组的示意图,也就是代表性的画出一组光藕,严格的画即使画一组,另一组画个虚线段大家也能理会,这样直接的并联上有些太说不过去了。。。
2、3、、、估计是图纸画错了,一般都是PLS与SIGN连接光藕的正,,,/PLS与/SIGN连接光藕的负。。。。画的这样的粗心实在。。。。

关于台达的伺服,ASDA-A系列伺服实际上是日本多摩川TAMAGAWA的产品帖的牌,,,ASDA-B系列63900;伺服台达说自己开发的,应该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的技术和经济实力还是很强的。。。

呵呵,一己之见,有误见谅啊

网友B:
台达在一张图纸上都宁愿偷工减料到此种程度,真不知实物会如何减法!

多摩川的电机是自己做的,早期只做电机,不卖伺服,目前卖的伺服据说是富士贴牌的。

网友C(2008-04-14):
我的疑问是: DI1-DI8这些数字输入点,上面画的都是双向光耦!那么兼容漏型和源型输入? 和松下A4伺服一样了?

可是有的样本上又画的是单向输入光耦!汗.. ..

网友D:
对于这样的见解,我很希望能够更正一下

<<我的理解:
1、画图的人只画了一组的示意图,也就是代表性的画出一组光藕,严格的画即使画一组,另一组画个虚线段大家也能理会,这样直接的并联上有些太说不过去了。。。
2、3、、、估计是图纸画错了,一般都是PLS与SIGN连接光藕的正,,,/PLS与/SIGN连接光藕的负。。。。画的这样的粗心实在。。。。

关于台达的伺服,ASDA-A系列伺服实际上是日本多摩川TAMAGAWA的产品帖的牌,,,ASDA-B系列63900;伺服台达说自己开发的,应该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的技术和经济实力还是很强的。。。 >>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凡夫俗子如此的言之凿凿,难道您是我们台湾的总工?

其实我们台达伺服ASD-A还是ASD-B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其实它在增益计算控制架构都于日系品牌有明显的不同,至于多摩川代工贴牌之说纯是道听途说,我们采用的是他们的伺服电机(仅ASD-A)其他系列都是完全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不想在这里吹牛,可是我们作为一个来自台湾扎根大陆的国人品牌完全是为了抗击国外品牌垄断我们伺服市场而不懈的努力,今天有一点成绩了,让日系欧美等众多列强品牌感到了我们的存在,请相信我们自己的技术自己的品牌!!

网友E:
台达伺服A系列的电机确实是日本多摩川产的,台达也没有掩饰,你可以看到MADE IN JAPEN 字样.

现在台达的伺服运用在广东至少我看到在东莞市场是应用很多了.在很多伺服控制机械上,都可以见到台达的身影.说明书的问题确实有很多问题,还不止上面说的这一点,这些问题提出来,台达确实要改进.当然台达的产品不会像说明书一样马虎

网友D:
其实对于说明书上的问题,我们一直都在改进,因为写手册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台湾的研发人员,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不能够阐述清楚,或者由于疏忽造成手册有误,在这里作为一个为台达这个品牌工作的员工,我向所有找出手册问题的朋友表示感谢,同时为因手册有误给诸位造成的不便而道歉!目前我们已经将我们的手册上的错误基本上都一一改正了,对于我们的经销商来说,他们手头上现有的手册可能都是有问题的老版本的手册,但是,他们并没更新成新版本的手册,所以,才会有很多误会!!

网友F:
PLS与SIGN连接光藕的正,/PLS与/SIGN连接光藕的负。搂主的第2个问题在今后的手册中一定会做修改的。

网友G(2008-10-22):
哪位老师能解释一下ASDA-A系列的"分度功能"含义——用大陆通用名词概念?

网友H(2009-09-17):
asda-b的详细说明书

网友I(2009-11-10):
我最近也在用台达的伺服电机,说明书是有些问题,希望能及时地改正。

产品做得好,说明书也不能马虎。

网友J(2011-01-14):
asda-b的详细说明书

网上有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