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量DI输入问题?

楼主(2007-08-11):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数字里输入是在电气上的接触器上的一个常开触点,一运行就闭合!就是电源的正极接通!负极也先接上!那不就是正负极直接直接接在模块上!这僚有没有问题?谢谢指导!

网友A:
当然没问题,数字量输入模块的负载是在模块内

网友B:
如果怕出问题,可以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进行隔离吧

网友C:
不用加中继吧?

楼主:
DI的负载是什么型的?

网友D:
DI一般都带光电隔离的,负载就应该是那个指示灯和发光二极管之类的吧

网友E:
TO 老工控:当然没问题,数字量输入模块的负载是在模块内
按楼主说的,那个开关量不是一个干接点啊,那岂不是相当于一个电流源?这样也没问题?我一直也有这个疑问的,不过以前都是用的干接点

网友F:
没问题的

网友E:
再确认一次,200,300都没问题??

网友A:
确认;所有PLC都没有问题(按楼主所说)

网友G:
数字量输入,就是让你在PLC外部用一个干接点接通用的。数字输入的电源可以采用外部电源,也可以采用PLC内部电源。

网友H:
下面引用由yzy在 2007-8-11 17:25: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怕出问题,可以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进行隔离吧
--------------------------------------------------------------------------------------------
接触器的常开触点跟中间继电器的还不一样?还需要用中间继电器来隔离???

网友I:
负载在PLC里面。

网友J:
同意老工控,另外,输入模块很少用继电器的,一般用在输出模块上。

网友K:
若输入24V,加再多继电器,输入不还是24V?
除非220V输入转24V需加中继。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接触器的常开触点已经占用了(假如是自锁),这样就有电流通过,这个点能否直接接到DI模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