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MP1A停电一个多月后,重新上电发现DM区数据丢失

楼主(2007-08-11):
CMP1A停电一个多月后,重新上电发现DM区数据丢失(归零),但程序没丢失,导致机器工作不正常,重新设置DM区数据后恢复正常,然后停电再上电也正常,即使停电一天、一周、一月也正常,但停电超过一个多月后DM区数据又丢失,请问该如何解决?(我只用到DM0,DM1,DM2,DM3,其他没用到)

网友A:
你可真会选型,只有CPM1A不行,被你选了,建议换成CP1L 或 CPM2AH 机型,问题可解决!QQ:7608071

网友B:
真是这样的吗?我用的五台CPM1A停用大概一个月左右,只有其中1到2台会发生问题,(问题是它们的程序都是一样的,而且每次都不是相同的机子出问题.程序里的步的记忆会发生错误)真的是因为选型的问题吗?

网友C:
cpm1a是靠电容保持,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D:
下面引用由adux在 2007-8-12 10:56:00 发表的内容:
  你可真会选型,只有CPM1A不行,被你选了,建议换成CP1L 或 CPM2AH 机型,问题可解决!QQ:76…
--------------------------------------------------------------------------------------------
你如果选择用电池实现断电保持的CPM2AH,DM内的数据保存的也会久一些的,它与CPM1A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E:
你用的DM数量不多,建议你每次初次上电时,重新传参数到DM中。要是叫你换PLC好像不现实

网友F:
CPM1A系列,数据的保持是靠电容,如果时间长了可能电容没电,但不至于一个多月就会丢失数据,这种情况应该是选型有问题!

网友G:
CPM1A中电容保持的数据丢失时有无标志寄存器?如果有LZ在程序中利用它将初始参数传入使用的DM中即可,因为这些初始参数作为程序是存入EEPROM中的掉电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H:
将里面的超级电容改成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最后我是这样解决:

在程序中增加一段,把需要的参数一开始就传送到指定DM,因为程序是存放在闪存,不怕掉电。

网友I:
也行
我这里在西门子200里面程序里就是这么做的
西门子200只能够保存7天

网友B:
“在程序中增加一段,把需要的参数一开始就传送到指定DM,因为程序是存放在闪存,不怕掉电。”

 问题是程序运行中的停电保持位,在停机30天后就不能保持了,是要把控制位做到DM里吗?

网友G:
楼上的要求CPM1A做不到,S7-200倒是有M字节和VW字通过设置和编程可以永久性保存在EEPROM中.

网友G:
电容后备数据丢失标志的说明找到了,附在后面.

网友J:
楼主可以把自己做的程序减切了我们看看啊啊

网友K(2007-10-10):
CPM1A没有电池来储存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