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硫DCS选新华好还是和利时好

楼主(2007-08-11):
我厂要进行脱硫改造,已招过标,中标方报了三家DCS,新华、和利时和浙大中控,不准备用浙大中控的,从新华、和利时中选一家,选那一家好呢,请大家帮忙参谋一下。这一段有两大技改项目,都要选厂家,本着对单位负责的态度,需要很慎重,请大家多帮忙。谢了

网友A:
用横河嘛

网友B:
我们厂是浙大网新做的
用的西屋的OVATION系统

楼主:
只能從新华、和利时選一傢,新华的服务怎么样

网友C:
用和利时没问题

网友D:
新华吧,他们脱硫项目做的好多。。。

网友E:
和时利的呀 新华作电力系统比较多的

网友F:
以后有机会可以考虑下我们公司的系统.在脱硫项目上做了很多了.

网友G:
我们厂是浙大网新做的

网友H:
新航智?用过很多? 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F(2007-09-24):
新航智的DCS在电厂脱硫上面做了好几百套了.河北龙山,大连庄河等60万机组上面都在用.
了解更多可以上xhzkj.com

网友I(2010-03-04):
国产的这几家都差不多,最重要的是工艺算法是否合适。架构是否合理,我见过几家的脱硫工程,碱罐跟个鸡蛋壳那么大,循环池也就50多立,能控制好?

DCS系统我们设计用的是浙大中控的,运行两年来,一般不是DCS的问题。

网友J:
有些朋友给我反映,想得到一款可以用在户外的一体化PLC;有些想得到一款稳定可靠易用的PLC;有些想得到一款在线仿真在线下载在线扩展的PLC;有些想在设备上根据情况作一些功能改动或做一些专用的功能块;有些用量挺大,想定制功能和硬件;还有一些想做工程的时候,去现场一两天搞定;有些想用来做小型的DCS控制系统.....

腾控PLC应需求而生,专门解决工程师和老板们的疑问:降低成本,提高品质,易用,易维护,易扩展,有强大的通信功能,易掌握的的标准化的开发环境,以接近严酷的要求,即将推出工业级高性能一体化PLC,满足大多数场合的测控和设备电气控制的需要,以质量铸造本土PLC的经典之作!

工程师朋友以往除了西门子等国际巨头之外,没有太多的选择,我们将尽力提供这种可能,以我们八年多的努力和奋斗,以十多年的硬件研发经验,以N万套测控硬件现场的稳定运行作保障,以振兴本土自动化为已任,接受广大工程师的鞭策,警请关注,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