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脉冲串形式问题

楼主(2007-08-11):
控制伺服位置脉冲串有三种形式:正反转脉冲串,脉冲串+符号和AB相脉冲串。谁能详细解释一下AB相脉冲串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类似编码器的A、B相,两者在相位上相差90度,通过判断两者相位时序来判断正反转。。。。也就是说此种方式需要两路脉冲一起有。。。。。如果使用控制器发脉冲最好不要采用此种方式,用法多见于采样编码器或手摇脉冲发生器作为控制脉冲的场合
正反转脉冲串,脉冲串+符号同时只有一组脉冲。。。。。。

网友B:
在当前的控制器硬件结构中,这三种脉冲指令形式基本上都会统一为脉冲+方向的最终出力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