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抗干扰

楼主(2007-08-11):
为了验证一单片机控制板的抗干扰能力,做了如下的试验:在同一电柜中装有一块电路板和一接触器(型号:CJX2-4011),电路板为AT89S52组成的单片机系统,用MAX813L作看门狗、掉电监测、上电复位,MAX813L的1、8引脚连接作看门狗溢出复位,5、6、7为常规接法,7812稳压后的12V电压经电阻分压至1.5V后接4脚,稳压后的12V再经7805稳压后为AT89S52、MAX813L等芯片供电。试验方法如下:用按钮频繁起、停接触器来观察接触器通断对数码管显示器的影响,实验过程中发现在频繁起、停接触器若干次后数码管亮度突然暗下来,电源电流由正常100ma增至500ma,用手触摸元器件发现MAX813L烫手并越来越热,断电后再上电又正常,再试又如此。换新电路板再试依然如此。12V电源两端并有TVS,型号P6KE15A;5V电源两端并有TVS,型号P6KE6.8A,请帮忙分析一下这是怎莫回事?

网友A:
 瞬态电压抑制器(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简称TVS,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TVS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10^-12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由于它具有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偏差小、箝位电压较易控制、无损坏极限、体积小等优点。

网友A:
MAX813L芯片特点
    ·    加电、掉电以及供电电压下降情况下的复位输出,复位脉冲宽度典型值为200 ms。
    ·    独立的看门狗输出,如果看门狗输入在1.6 s内未被触发,其输出将变为高电平。
    ·    1.25 V门限值检测器,用于电源故障报警、电池低电压检测或+5 V以外的电源监控。

    ·    低电平有效的手动复位输入。
  ·    8引脚DIP封装。  参考:http://www.110v.cn/html/1/8/1/20070125/3065.html

楼主:
在MAX813L 2.3脚加P6KE6.8A解决了。

网友B:
TVS中的二极管就不会发生热击穿啊

网友A:
to 大红鹰VS天空:
任何器件超范围使用都会彻底损坏的,TVS中的二极管只能是抑制瞬态电压干扰。

网友:
前辈们多指教

楼主:
上次主要是TVS的质量有点差(换另一牌子的P6KE6.8A,不用在MAX813L上加TVS也没事)。MAX813L离TVS也有点远。

网友C(2008-06-16):
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D(2008-07-18):
交流才能进步,共同分享。

网友E:
共同分享,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F(2008-09-01):
AT89S52中不是集成了看门狗电路吗?为什么还要外接其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AT89S52中不是集成了看门狗电路吗?为什么还要外接其它器件?

接MAX813L用它作看门狗、掉电监测、上电复位

网友G(2008-10-14):
集成的看门狗你有信心用?

网友H:
不错,通过电磁兼容应该加上这样的保护器件

网友I:
集成的看门狗你有信心用

网友J(2008-12-19):
学习了 。交流才能进步,共同分享。

网友K:
那位师傅有东芝变频器说明书『VPN-8275』

网友L:
呵呵,见识了,果然有高人!

网友M(2009-02-05):
你只是发现了问题的表象,而且以表象的形式解决了。

而问题的实质你还是不知道

网友N:
单片机的电磁兼容问题真的比较头疼,我曾做过一个与强电处于一处的单片机系统,在现场用的时候总是误动作,。最后这个不错的项目没能扩大生产,现在想起来还心痛。

网友O:
振荡器
1、问:内部时钟振荡器是否稳定?是否可以用于产生波特率的时基?
答:不同部件的内部时钟振荡器的精度是不同的(±20%)。随着电源电压变化,它也将发生变化(6.5%V)。但基本不随时间变化(﹤1%温度变化范围-40℃~+85℃)。由于不同器件内部振荡器的离散性较大,所以不能用于产生波特率,应该外接标准晶体。而有些器件,如C8051F3XX/F12X/F04X/F06X内部振荡器精度为±2%,可用于产生波特率。
2、问:片内/外振荡器如何配置?
答:正确步骤:
1、允许外部振荡器;
2、等待1mm;
3、查询XTLVLD‘0’-〉‘1’;
4、切换到外部振荡器。
注意:振荡器频率的选择,即OSCXCN寄存器的配置(外部振荡器频率控制位的设置)。关于更多的信息以及源代码可以参看应用笔记AN002《配置内部和外部振荡器》。
3、问:C8051FMCU的指令执行速度为多少?
答:C8051F MCU的CIP-51内核采用流水线结构,与标准的8051结构相比,指令执行速度有很大的提高。标准的8051单片机执行一个单周期指令需要12个系统时钟周期,而C8051F MCU执行一个单周期指令只需要一个系统时钟周期。如果系统时钟频率为25MHZ,执行一个单周期指令所需时间为40ns.
4、问:切换外部晶振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首先要允许外部振荡器,但此时的系统时钟源仍应是内部时钟,直到外部振荡器稳定后,才可将系统时钟源切换到外部振荡器上,否则会出现切换不过去,系统死机的情况。
5、问:使用外部晶振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1、所有的模拟和数字电源引脚都应接电源(2.7~3.6V);
2、C8051F3XX系列器件的晶振引脚间应跨接一个10M电阻;
3、晶振、电容等相关器件尽量靠近单片机的晶振引脚。
6、问:系统时钟切换到外部时钟后,内部的时钟是否应关闭?

答:可以选择关闭或不关闭,但是从降低功率的角度来说,应该关闭。
7、问:系统时钟可不可以在程序中随时切换?

答:可以,但是由内部再一次切换到外部时应按照技术问答2所介绍的步骤进行切换。
8、问:使用外部晶振时如何配置芯片的引脚?
答:对于芯片上有固定晶振引脚的设备(例如C8051F02X);相应时钟输入引脚按选择的晶振模式自动分配引脚;
对于晶振引脚与GPIO共用的芯片(例如C8051F30X);晶振引脚要按下述方式进行设置:
⑴.外接晶体时;XTAL1与XTAL2都要配置为模拟输入
⑵.外接振荡电路为“RC”或“C”方式时,XTAL2引脚要配置为模拟输入
⑶.外接CMOS时钟电路时,XTAL2引脚要配置为数字输入
⑷.以上几种方式在引脚的配置中都要使用跳过功能将此引脚跳过
9、问:外接晶振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答:外接晶振的最高频率是30MHZ;
欢迎访问C8051F网络(www.c8051f.com),我们为您提供最好的C8051F单片机服务平台.

联系电话:029-86693936 QQ::304382685
msn:sonny_liu@msn.com
短信:13572256200 mail:liujb@ry165.com

网友O:
问题1:为什么我用你们的例程显示自己提取的汉字字模在液晶屏上显示乱码?
答:字模的提取是有顺序的。以ML-F020DK+开发板使用的16X16汉字字模为例,字模的提取顺序是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纵向8点、下高位、的顺序提取的。新的字模也要按照这个顺序,否则会显示乱码。
问题2:为什么我在做液晶显示的硬件仿真的时候正常,在实际运行的时候却是乱码?
答:MCU在仿真的时候的速度和实际运行的速度是有细小差异的。适当增加对LCD操作的时间间隔,延缓对LCD的操作速度。
问题3:为什么ML-F020DK+、 ML-F120DK+开发板以及ML-F020ICB工业测控板等C8051F系列MCU为核心的目标板无法使用其他公司的C8051F仿真器?
答:ML-EC3的驱动能力比较强,所以可以对这些带抗干扰处理的目标板进行正常的仿真调试及程序下载。如使用其他公司的仿真器,请将这些目标板的JTAG中的TMS、TDO、TDI三条走线上的下拉电阻取掉。调试完毕或下载完毕后再复原。
问题4:如何对C8051F芯片加密?
答:C8051F系列的芯片加密有两种方式:1、程序中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进行加密;2、专用程序下载软件的加密方式下载。第一种方式请参考Datasheet,第二种方式在下载的时候选中相应的复选框后下载即可。
问题5:C8051F芯片加密后还能再擦除吗?还能再下载程序调试吗?
答:可以擦除。擦除后可继续使用。
问题6:如何擦除加密后的芯片?
答:使用SILABS的程序下载软件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 2.51擦除加密后的MCU。具体做法是:仿真器连接好计算机和目标板,目标板上电(此时保证有且只有Power指示灯是亮的)。在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 2.51软件的Flash Erase页中点击Erase Code Space按键进行擦除。详细的芯片资料请参考Datasheet。
问题7:为什么C8051F320/340的USB驱动安装不上?
答:直接使用安装软件系统会提示错误,系统提示拷贝文件SiUSBXp.cat出错,使安装无法继续。安装步骤如下:先在C8051F340的目标板中写入USB的程序并运行。用USB线连接计算机和目标板。系统提示发现新硬件但没有驱动。指定驱动程序位置按照安装向导继续安装直至完毕。
问题8:我的MCU为什么会烧坏?
答:MCU烧坏的最终原因是器件承受了不能承受的电压或电流造成了永久损坏。实际中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设计上的错误:例如程序错误的设置了IO管脚,硬件上的错误接法,应用上的失误:例如误接了IO管脚,引入了错误的电流,有导电物质进入电路板,手上的静电等等。
问题9:为什么我在用KEIL C调试程序的时候已经安装SILABS的驱动,Load按键却仍然是灰色的无法使用?
答:是因为没有进行设置。在Option for target“target1”对话框的Utilities页面上选中Use target Driver For Flash Programming项,并在下边的下拉菜单中选择SILABS的驱动,确定即可。(注意Load与Debug的区别)
问题10:为什么在仿真的时候程序段运行的时间没有显示?
答:MCS-51的指令执行时间是确定的,所以在仿真的时候程序运行的时间是可以计算的。而高速的、流水线结构的CIP-51内核芯片的指令虽然与MCS-51兼容,但有6条指令的执行时间并不确定(请参考Datasheet相关部分资料)。所以时间是不可预计的。
欢迎访问C8051F网络(www.c8051f.com),我们为您提供最好的C8051F单片机服务平台.
联系电话:029-86693936 QQ::304382685
msn:sonny_liu@msn.com
短信:13572256200 mail:liujb@ry165.com

网友O:
我们的烧写器提供C8051F全系列各个型号的少写,包括QFN11, QFN20, QFN28, LQFP32, TQFP48, TQFP64, TQFP100.芯片型号包括:C8051F300、C8051F320、C8051F340、C8051F020、C8051F021、C8051F022、C8051F023、C8051F120、.....C8051F040系列、C8051F060系列......等等全系列。

国内唯一一家采用原厂核心技术的产品,请大家认准我们的标志“C8051F网络”。
本品一年内出现质量问题免费更换新品。
欢迎访问C8051F网络(www.c8051f.com),我们为您提供最好的C8051F单片机服务平台.

联系电话:029-86693936 QQ::304382685
msn:sonny_liu@msn.com
短信:13572256200 mail:liujb@ry165.com

网友P(2009-03-08):
我也来向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Q:
真的很不错,,MAX813L大概值多少银子?

网友R(2009-04-24):
89s52,稳定性最差的单片机

网友S:
关键在程序设计上。干扰点不算什么。

网友T(2009-05-31):
AT89S52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很差,在实验室环境还不错,但是到工业环境就不行了。本人曾经碰到过AT89S52在实验室可以,在工业环境无法识别输入的情况。换上那个STC89C52就马上好了。所以个人认为STC要比ATM的抗干扰能力强些。

网友U(2009-10-01):
我用STC89C52RC做的一个产品,在实际中用的可以,遇到了一个干扰问题:有一个产品客人装在距离移动信号发射器(就是装有很多天线)大概10-20米,我那个设备就不正常了,我的那个设备外壳是金属,所以我叫客人把电源进线换成了屏蔽线,就正常了,那就是说是电源进去的干扰了,而且是移动的脉冲信号通过电源线干扰的,同样的设备在其他30个地方都没问题,就这一个不正常,

网友V:
pic做工业控制很稳定啊,怎么不用PIC,虽然贵点,但是对于工业控制来说这点成本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网友W(2009-11-26):
用MPC89E52可以替换AT89S52,抗干扰性能比较好。

网友X:
电感性负载启停会有大电流产生,发热在所难免。建议接压敏电阻或脉浪吸收的。

网友Y(2011-01-26):
从单片机的机器码经反汇编后修改程序部分功能的技巧有哪些?成功的概率有多大?

网友Z(2011-03-04):
以前一直用C8051F040,感觉真的很好啊.呵呵!已经很久没有用单片机了.想念那些日子.

网友AA:
全是高人,来学习的
为了减少麻烦,我一直用stc 89 54 rd+
稳定性还不错

网友AB:
学习了      STC89C52和AT89S51   有什么区别

网友AC(2011-10-01):
可以用STC的片子 相对还是稳定些~

网友AD(2011-12-03):
赛吉特科技IO卡资料大全
1.PCX-2026(PCI总线16路12位多功能DAS卡)
产品介绍:32位PCI总线,即插即用
12位分辨率模拟量输入,板载 1K字A/D FIFO 内存
自动扫描通道选择、最大110KHz A/D 采样速度,芯片带采样/保持
16路单端或8路差分模拟量输入
双极性或单极性输入信号,可编程增益×1,×2,×4,×8
2个12位单片乘法模拟量输出通道,8个数字输出通道,8个数字输入通道
3个独立的可编程16位递减计数器
三种A/D触发模式:软件触发,可编程定时触发和外部脉冲触发,
DC-DC集成转换器提供稳定的模拟电源,37Pin D型接口
2.PCX-2016(PCI总线 16路A/D转换及16路数字输入输出卡 )
产品描述:16路单端或8路差动模拟量输入,1KB A/D FIFO,各通道自动扫描
输入通道1500Vrms隔离
可编程增益
输入范围:±10V, ±1V,±0.1V或±5V,±0.5V,±0.05V或0~10V,0~1V,0~0.1V
采样速率 100K Hz
3种触发模式:软件/外部/可编程触发器
8路DI / 8路DO
3.PCX-3008A(PCI总线8路同步隔离模拟输出卡)
32位PCI总线,即插即用,遵守PCI 本地总线规范Rev 2.1
8通道12位电压输出 ,提供PC电源与外部设备完全隔离保护
隔离电压2500Vrms,单极性或双极性电压输出范围
PCX-3008A提供电流输出方式,在板DC-DC 转换器提供电压和电流源
8个隔离数字输入通道,8个隔离数字输出通道
电压输出: 通道数:8通道,转换器:DAC2815AP或兼容芯片,单片乘法
分辨率:12位无遗漏码(保证11位),电压输出范围:(跳线设定)
双极性:±10V,单极性:0~10V,用户定义单极性:0~用户定义的电压
电压输出驱动能力:±5mA最小 ,稳定时间:16m sec(-10V ~+10V)
DA刷新时间:90m sec 同时刷新四个通道,增益误差:±0.2%最大(无微调,内部10.0V参考电压)
差分线性误差:满量程的±0.002%,数据传输:可编程的I/O
隔离电压:2500Vrms (光隔离PC9D10),输出初始化状态:0V (在重启或开机时)
数值量输入
数字量输入通道:8个隔离输入通道,光隔离器:PC814或兼容芯片
隔离电压5000Vrms,输入电压:0-34VDC,逻辑低:0~3.0V,逻辑高:3.2~34V
输入阻抗:4.7KW@0.5W数字量输出:
数字量输出:通道:8个隔离输出通道,光隔离器:PC817或兼容芯片,隔离电压:5000Vrms
4.PCX-4064(64路数字量输出卡)
产品详述:64路光隔离集电极开路数字输出
8个独立的数据存储空间,3750Vdc隔离电压,较高的输出驱动电流(125mA/通道)
PCI控制器:Tiger 100 PCI控制器,输出类型:隔离型集电极开路输出(NPN)
输出驱动器:M52522P,额定输出电流:130mA/通道,外部电压:最大30V
反应时间:1KHz (典型值),隔离电压:1500V通道对通道,通道对地
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支持Windows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工作温度:0 ~ 50℃,储存温度:-20 ~ 70℃,工作湿度:0 ~ 90%,无凝结
功耗:+5V @ 380mA (最大值),设计尺寸:180 mm x 105 mm
5.PCX-4133(PCI总线32路光隔离集电极开路数字输出卡)
产品描述:32路集电极开路输出通道
•较高的输出驱动电流(130mA/通道)
•四个独立的数据存储空间
•通道与通道间光电隔离
2、规格:
•通道:32路光隔离集电极开路输出通道
•输出驱动器:M52522P
•光电隔离器:PC-814
•隔离电压:1500V通道对通道,通道对地
•负载电流:最大每通道130mA
•负载电压:30Vdc
•接口:37Pin D型接口
•软件支持: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支持Windows 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3、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0 ~ 50℃
•储存温度:-20 ~ 70℃
•工作湿度:0 ~ 90%,无凝结
•功耗:+5V @ 200mA (最大)
6.PCX-4132(PCI总线32路隔离数字输入卡(带中断,数字去抖功)
32路光隔离数字输入通道
•内置DC-DC转换器可检测干式接点(干接触)
•板带软件可编程数字去抖功能
•16路输入通道均可软件编程处理中断
2、规格:
•通道:32路光隔离数字输入通道
•光电隔离器:PC-814
•输入电压:5~24VDC(0~1KHZ)
•输入阻抗:4.7KΩ
•反应时间:20μSec
•中断触发:16路,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
•去抖时间:2~40m Sec可编程
•隔离电压:1500V通道对通道,通道对地
•软件支持: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支持Windows 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3、通用规范:
•工作温度:0 ~ 50℃
•储存温度:-20 ~ 70℃
•工作湿度:0 ~ 90%,无凝结
•功耗:+5V @ 500mA (最大)
7.PCX-4164(光隔离数字输入卡)
PCI总线,64路光隔离数字输入,板载DC-DC转换器,8个独立的数据存储空间
16个中断通道 ,板带软件可编程数字去抖功能,输入采用一个SCSI-68接口
3000Vdc隔离电压,类型:隔离型数字输入
隔离电压:3750V(电压输入方式)或3000V(干接触输入方式)
输入电压:3.5~30V,输入阻抗:4.7KΩ,中断源:0~15通道
去抖时间:2~20m Sec可编程,反应时间:最大1KHz,接口:SCSI 68Pin 母头
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支持Windows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工作温度:0 ~ 55℃,储存温度:-20 ~ 70℃,工作湿度:0 ~ 90%,无凝结
功耗:+5V @1000mA (最大),设计尺寸:180 mm x 105 mm
8.PCX-4232(PCI总线16路光隔离数字输入,16路集电极开路输出)
16路集电极开路输出通道
•16路光隔离数字输入通道
•内置DC-DC转换器可检测干式接点(干接触)
•软件可编程中断处理
2、规格:
•集电极开路输出(NPN)
•通道:16路集电极开路输出通道
•输出驱动器:M52522P
•负载电流:最大130mA/通道
•负载电压:30VDC
隔离输入:
•通道:16路光隔离数字输入通道
•光电隔离器:PC-814
•输入电压:5~24VDC (0~1KHZ)
•输入阻抗:4.7KΩ
•反应时间:20μSec
•隔离电压:1500V通道对通道,通道对地
软件支持: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支持Windows 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3、通用规范:
•工作温度:0 ~ 50℃
•储存温度:-20 ~ 70℃
•工作湿度:0 ~ 90%,无凝结
•功耗:+5V @ 250mA (最大)
9.PCX-4264(32路数字量输入/32路数字量输出卡)
32路集电极开路输出通道,32路光隔离数字输入通道
内置DC-DC转换器可检测干式接点(干接触),板带软件可编程数字去抖功能
16个输入通道均可软件编程处理中断,集电极开路输出(NPN)
通道:32路集电极开路输出通道,输出驱动器:M52522P,负载电流:最大130mA/通道
负载电压:30Vdc
隔离输入:通道:32路光隔离数字输出通道(光电隔离器PC-814)
输入电压:5~24Vdc (0~1KHz),输入阻抗:4.7KΩ,反应时间:20μSec
中断触发:16路,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去抖时间:2~40m Sec可编程
隔离电压:1500V通道对通道,通道对地,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
支持Windows 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工作温度:0 ~50℃
储存温度:-20 ~70℃,工作湿度:0 ~90%,无凝结,功耗:+5V @ 480mA (最大)
10.PCX-4288(PCX-4288 PCI总线16路隔离数字输入,16路继电器输出卡)
16路继电器输出通道
•16路光隔离数字输出通道
•内置DC-DC转换器可检测干式接点(干接触)
•可软件编程处理中断
2、规格:
继电器输出:
•触点负载:120Vac@0.3A ,30Vdc@1A
•触点排列:输出通道0~3为C型(包括常开常闭接点)通道4~7为A型(仅常开)
•操作时间:5m Sec
•释放时间:10m Sec (研翔的继电器开/闭时间为5m Sec)
•预期寿命>10万次(30V,1A)
隔离输入:
•光电隔离器:PC-814
•输入电压:5~24VDC (0~1KHZ)
•输入阻抗:4.7KΩ
•反应时间:20μSec
•隔离电压:1500V通道对通道,通道对地
•中断:上升或下降中断沿可编程(通道0,9)
•软件支持: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支持Windows 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通用规范:
•工作温度:0 ~ 50℃
•储存温度:-20 ~ 70℃
•工作湿度:0 ~ 90%,无凝结
•功耗:+5V @ 320mA (最大)
•设计尺寸:180×105mm

联系人:李泽光 手机:13662275084

11.PCX-4632(PCI总线32路带中断通用数字I/O卡)
产品简介:
•32个输入输出通道分成4组,每组都可设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SMT元件设计,4层半长卡
•37Pin D型接口,可编程中断处理,可回读输出状态,中断通过通道0,1触发
详细介绍:
1、特性:
•32个输入输出通道分成4组,每组都可设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
•SMT元件设计,4层半长卡,37Pin D型接口,可编程中断处理,可回读输出状态
•中断通过通道0,1触发
2、规格:
•总线:PCI总线,32路TTL兼容输入输出,逻辑高电压:最小2.4V
•逻辑低电压:最大0.8V,灌电流:最大24mA,源电流:最大15mA,功耗:+5V@580mA
•软件支持: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支持Windows 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3、通用规范:
•工作温度:0 ~ 60℃,储存温度:-20 ~ 80℃,工作湿度:0 ~ 90%,无凝结
•功耗:+5V @ 320mA
12.PCX-4664(PCI总线64路带中断通用数字I/O卡)
产品简介:
•64个输入输出通道分成4组,每组都可设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
•在板软件可编程数字去抖功能,一个SCSI 68Pin接口
•可编程中断处理,可回读输出状态,中断通过通道0~15触发
详细介绍:
1、 特性:
•64个输入输出通道分成4组,每组都可设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
•在板软件可编程数字去抖功能,一个SCSI 68Pin接口
•可编程中断处理,可回读输出状态,中断通过通道0~15触发
2、规格:
•总线:PCI总线,通道:分成4组的64路数字I/O通道
•channel: 64 digital I/O channels divided into 8 ports
64路TTL兼容输入输出,中断:16路,正负中断沿可编程
•去抖时间:0~40m Sec可编程,逻辑高电压:最小2.4V
•逻辑低电压:最大0.8V,•灌电流:最大24mA
•源电流:最大15mA,功耗:+5V@580mA
软件支持: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支持Windows 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联系人:李泽光 手机:13662275084

3、通用规范:
•工作温度:0 ~ 60℃,储存温度:-20 ~ 80℃
•工作湿度:0 ~ 90%,无凝结,功耗:+5V @ 700mA (最大)
13.PCX-8354(PCI总线多功能定时/计数及数字I/O卡)
4个8254芯片提供12个16位递减计数器,定时/计数器有多种配置
每个独立的计数器均可灵活设置,时钟源可为外部、内部或串连
提供可灵活设置的去抖功能预防抖动现象发生,8路数字输出通道,8路数字输入通道
双中断源:第12号计数器输出,外部中断;定时器和计数器使用37Pin D型母头接口
可编程计数器/定时器,设备:82C54 x 4,计数器/定时器数量:10个独立定时器/计数器
使用固定8MHz内部时钟的串连的32位计数器,计数器模式:16位递减计数器
最大输入频率:10MHz,独立计数器的时钟源:外部时钟,普赖尔计数器输出CK1
(可编程),第10号时钟输出,CK1时钟源:(可编程)8MHZ内部基准时钟或第11号计数器的输出
门控制:缺省打开或外部控制数字滤波电路
去抖时钟:(可编程)8MHz内部基准时钟或第11号计数器的输出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工贸园201栋西座510
联系电话:0755-83021979 传真:26553785
联系人:李泽光 手机:13662275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