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GT30总出现ERFF提示

楼主(2007-08-12):
用松下FP0和GT30,按照说明书连接并设定通讯参数,文字可下传到GT30上,但按钮和别的就显示不出来,右上角出现ERFF.请各位指点迷津,

楼主:
PLC和GT30通过COM口方式连接,通讯设置都按照说明弄,还是不行,总出现ERFF提示.GT的232口好坏不知道有没有检测方法?请各位高手指点,感谢!!

网友A(2010-01-21):
要连上PLC一起的。

网友B:
应该是和PLC没通讯上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