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地址位下面添加注释

楼主(2007-08-12):
这是S7-300的一段程序。如何添加地址位的注释。

网友A:
由于看不見您發的圖片,這里就稍微發表些自己的意見哦。
1 在STL編程的方式下,通過//為語句行添加注釋。
2 在Lad編程的方式下,通過給網絡段添加文本來添加注釋。
3 在SCL編程方式下,可以通過(**)為語句行添加注釋
所有為元件添加注釋,請使用符號表,通過符號表,您能為元件添加別名,也可以,也能添加注釋,注釋在程序中的顯示方式為氣泡式,也就是說需要使用者鼠標指針停留在元件一些時間。如果想在程序中直接顯示,請使用以上方法添加注釋行,自己用文本錄入。

网友B:
上面的兄弟说得很详细,学了

网友C:
楼主说的应该是地址的注释,你在显示设置里面设置显示地址注释就可以了,当然你还得编辑注释它才会显示。

楼主:
如何编辑上图的注释啊,在符号表里添加吗

网友D:
奇怪,我怎么找不到显示设置?

网友E:
也可以,也能添加注釋,注釋在程序中的顯示方式為氣泡式,也就是說需要使用者鼠標指針停留在元件一些時間。如果想在程序中直接顯示,請使用以上方法添加注釋行,自己用文本錄入。

这个我没有看懂!

网友F:
用EXCEL做一个符号表。定义好各物理地址的符号。再导入符号编辑器生产符号文件,再点击:查看—显示方式—注释。

网友G:
说得很好,学了

网友H:
stl作注解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