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重量级接招

楼主(2007-08-12):
三菱FX系列PLC的步进指令的疑问:
S1-S9是初始状态器
S10-S19是返回原点用
请问这S10-S19具体是怎么用的呢?可以当普通的状态器用呢?
还有步进梯形图怎样才能转换成状态图?
谢谢指教,坐等!

网友A:
那要看你怎么用了,1:可以在多段程序内用,但要做子程序2:就是直接做步进用;3:不做步进时可做普通的用

网友B:
S10~S19主要是应用在IST指令里面,如果没有使用IST指令就可以作为一般的步进继电器使用

网友C:
在FXGP-WIN软件里面,先用步进梯形图编好程序,然后点击视图-SFC即可显示状态图。但在GX-DEVELOPER软件里没有显示状态图的功能。

网友D:
以上说法OK

网友E:
主要是方便指令的用法要求到,其他的任用

楼主:
在FXGP-WIN软件里面,先用步进梯形图编好程序,然后点击视图-SFC即可显示状态图,但是在SFC中看不到转移条件和驱动负载.
另外在SFC中怎么样把转移条件和驱动负载写进去啊?有怎样结束程序?请指教

楼主:
就像这样,没有转移条件和驱动负载

网友F:
要新版软件 FX-WIN不行

网友G:
需要继续学习.不过还是谢谢各位

网友H: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

网友I:
建议先看看三菱SFC手册,里面有详细说明。
更多详情:www.jxhexin.com.cn